[影音] 8.5元五孔的小葱智能插座ESPHome配置

楼主(2021-08-31):
看了 易记 大佬的帖子,入手了 8.5 五孔的小葱智能插座,感谢大佬分享,帖子地址如下
8.5元联想smartPlug SE-341智能wifi插座拆解、刷机天猫语音控制-超低价ESP8266开关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关于内部实拍图已经有分享了,这里也不重复发了
五孔8266开始玩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目前已经刷好 ESPHome,分享一下 yaml 配置吧,初学小白第一次发帖,大佬轻喷

esphome:
  name: esp_switch_02
  platform: ESP8266
  board: esp01_1m

wifi:
  ssid: "****"
  password: "****"

  ap:
    ssid: "Esp01 Switch 02 Fallback Hotspot"
    password: "EcQvdMTs9PIE"

captive_portal:

# Enable logging
logger:

# Enable Home Assistant API
api:

ota:

web_server:  ## 这个是web控制,添加了这2行,就可以打开设备ip,有控制页面
  port: 80

light:
  # 红灯
  - platform: binary
    name: "Status Led Red"
    output: light_output_red
    id: statusledred
    internal: true
  # 绿灯
  - platform: binary
    name: "Status Led Green"
    output: light_output_green
    id: statusledgreen
    internal: true
    restore_mode: ALWAYS_ON

output:
  - id: light_output_red
    platform: gpio
    pin: GPIO4
    inverted: true

  - id: light_output_green
    platform: gpio
    pin: GPIO16
    inverted: true

switch:
  - platform: gpio
    name: "Switch Rel"  ## 名称可以自定义
    pin: GPIO14
    id: relay
    restore_mode: ALWAYS_ON  # 通电默认打开
    on_turn_on:
      then:
      - light.turn_off: statusledred
      - light.turn_on: statusledgreen
    on_turn_off:
      then:
      - light.turn_off: statusledgreen
      - light.turn_on: statusledred

binary_sensor:
  # 物理按钮开关
  - platform: gpio
    pin:
      number: GPIO5
      mode: INPUT_PULLUP
      inverted: true
    name: "Power Button"
    internal: true
    on_press:
      then:
        - switch.toggle: relay
        - logger.log: "Power Button Turned Press!"
    filters:
      - delayed_on_off: 10ms

  - platform: status
    name: "Switch Status"

text_sensor:
  # 输出IP地址
  - platform: wifi_info
    ip_address:
      name: ESP IP Address

网友A:
怎么刷的,能不能详细写一下过程。

网友B:
买了四个扔在那吃灰,我arduino和esp的知写完论文我就全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四个扔在那吃灰,我arduino和esp的知写完论文我就全丢了

ESPHome 配置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搞起来,吃灰的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的,能不能详细写一下过程。

ESPHome 配置好后导出 bin 文件
刷机接线图可以参考文章里第二个链接,RX、TX、3V3、GND 分别连接好,刷机时 IO0 要短接 GND
直接刷入就可以了

网友A:
是用什么工具书啊,是flashtool。exe还是别动什么工具?

网友A:
还有你说的这个esphome在哪里下载,纯新手,太多不懂

网友:
纯新手+1,想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什么工具书啊,是flashtool。exe还是别动什么工具?

我用的是 esptool,可以百度一下使用方法,教程还是挺多的,这里有个文章可以参考下
esptool.py 介绍和使用_乐鑫 Espressif-CSDN博客_esptool https://blog.csdn.net/espressif/article/details/1050288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说的这个esphome在哪里下载,纯新手,太多不懂

esphome 我是用的 homeassistant 里装的组件,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可以把你的wifi账号密码私信我,我帮你生成一个 bin 文件,不过建议还是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个要怎么无损拆开啊,我看也没有卡扣,好像直接是胶粘的

网友C:
能空中刷,不拆机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空中刷,不拆机刷不?

第一次得拆,之后就可以空中刷了

网友:
不管是5孔还是3孔,不改硬件的话,原来的APP都能用,功能也比较完善,而且都能加入小度音箱的语音控制,也没啥必要刷机了。

网友D:
这个得有网关或者搭建homeassistant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有网关或者搭建homeassistant才行吧?

是的,我这边是搭配 homeassistant 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