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支持模拟软驱的U盘?

楼主(2021-09-01):
标题太短写不下,我在这里列一下具体要求:

1、支持模拟软驱,并可以读写内容
2、可以在BIOS层面发现设备,也就是虚拟设备层的模拟(USB-FDD)
3、A8之类魔改1MB的CMOS的那种不要,我需要的是能支持模拟设备的软件或U盘主控方案,不管是量产时模拟还是用应用软件模拟都行

刚才做老设备BIOS转存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的,直接丢到软驱设备然后启动到DOS操作能省很多事,虽然GRUB家族都能做到,但是能在设备层上模拟肯定特别棒,何况还有一些老设备需要用软驱读取SCSI驱动。
不管是否存在这种方案,俺都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有,SM324(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方案可以量产成USB-FDD,兼容性还可以。我还保留了几个以备使用。

网友B:
早些年朗科也有出过支持模拟软驱的优盘,有个开个可以调模式,很方便。
数码之家老站很多这方面的帖:http://bbs.mydigit.cn/thread.php?fid=84
SM324QFBC量产成USB-FDD软驱方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930

网友C:
FbintTool试试看???

网友D:
有,慧荣SMI3254Q芯片作为的主控板子,可以量产成三驱三启,以前联想品牌服务器就是使用这种USB软驱引导,从而完成建立磁盘阵列。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758-1-1.html

网友E:
BINGO! 终于有同学从这个层次关注USB-FDD了。
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在开发ubootchk新版本时做过详细研究。
很头疼,要花费很大精力处理不常用的东西。

一、问题的关键在BIOS的USB-FDD识别算法。主要有2点:
1.USB协议相关取值。2.磁盘格式属性取值(例如1.44MB软盘CHS值为80/2/18)
注意:这2个方面的数值,BIOS只认U盘(或其他USB存储设备)“固件”提供的。
(也就是说,试图通过“软件”格式化等类似手段是不行的...)

二、windows的USB-FDD识别算法与BIOS不同,相对简单,一般它只关注
固件提供的2.磁盘格式属性取值。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windows认的
USB-FDD,BIOS不一定认。

三、U盘固件支持情况。
1.早期M-DISK、朗科有特定带硬件切换FDD功能的U盘(价格较昂贵),
它们的关键除了硬件,更要紧的是固件,其固件完美符合BIOS要求。
所以,这种USB-FDD更好。

2.当前容易获得的U盘,量产FDD。所谓的量产,就是调整固件参数。
慧荣SMI主控固件盘(32X、325X、326X)、群联主控固件盘的模式4,都可以
量产出USB-FDD。但是,这种USB-FDD往往只调整2.磁盘格式属性取值
方面的内容,所以,应付windows识别没问题,但BIOS不一定。

四、特例
1.联想服务器。联想出了一批使用SMI主控的U盘,其OEM得来的BIOS源码
可能做了适配性改动,以适配SMI主控量产出的FDD。因此,在这种机器的
BIOS上,慧荣主控量产出的FDD可能会被认。这个,把它看成PY交易就好。

2.未知BIOS/UEFI新版本,其USB-FDD算法可能会有变动,不受1中
所说条件限制,这个只能具体情况、具体测试、具体分析。

五、其他uitraiso,fbtool等软件层面的东西,最好不要关注太多。
记住,BIOS/UEFI主要是跟固件打交道。除非特定版本会关注MBR方面的内容,
其余...还是算了。

网友F:
还是直接量产光驱容易点吧,虽然不能写,但是可以写到其他设备上啊

网友:
如果你没有朗科FDD-U8盘,或者那种定制双芯片的U盘,建议只能从GURB4DOS入手,这事实际在无忧启动早就讨论过好多轮了。

就目前来说,除了GRUB4DOS以外还真没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此问题,由U盘仿真接管了IN后,只能通过1.44MB仿真才通过硬件验证;

也就是说启动到U盘的引导程序下,才能真正做到仿真软盘注入驱动或核心文件;

也就是说必须先仿真一个A盘启动,再与仿真B盘进行交换,将需要注入驱动或文件COPY到清空后的仿真A盘,这样才能“欺骗”过BIOS。

网友:
我发现,有些同学可能没了解应用场景。

像win安装时, F6加载SCSI驱动,是需要软驱的。
除非你能大改win安装驱动流程内容。

网友:
楼主有听说过一个usboot的软件?很小的体积,现在最新可能是1.7版。

网友:
群联主控 up19

网友:
LZ需要的是BIOS环境下的设备00,(DOS下A盘)。
所以,回复时需审题。
==================================
U盘方面,慧荣SM3XXX主控固件盘、群联主控固件盘模式4
都可以量产出“逼近”需求的FDD。之所以说“逼近”,是因为
它们还是受BIOS算法制约,存在不被认可的不确定性。

网友:
忘记啥软件了,通过软驱IMG镜像文件启动后,修改配置文件autobat.bat  config.sys是可以保存的;个人对这个无需求,没做记录,太久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M324(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方案可以量产成USB-FDD,兼容性还可以。我还保留了几个以备使用。 ...

查了下老站,SM324确实是最佳方案但是忒古老了新站连个成品都没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些年朗科也有出过支持模拟软驱的优盘,有个开个可以调模式,很方便。
数码之家老站很多这方面的帖:http: ...

SM324最新存货是08年,整整13年过去了这玩意已经没地方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intTool试试看???

啊不好意思,我要的是虚拟设备层面的,不是这种软件模拟的,软件模拟的话GRUB其实仿真的时候识别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慧荣SMI3254Q芯片作为的主控板子,可以量产成三驱三启,以前联想品牌服务器就是使用这种USB软驱引导, ...

SMI3254最新的是2014的帖子,TAOBAO看了下也都下架了,绝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NGO! 终于有同学从这个层次关注USB-FDD了。
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在开发ubootchk新版本时做过详细研究。
很 ...

看了下所有回复,你是唯一一个对USB-FDD比较了解的,看来也没少受苦……
其实我打算收一个能识别成软驱的,但是容量不限,因为FAT16能认2GB我可以弄个2G空间给软驱,这样虚拟设备能装的就多了,搬运整个WIN98/XP都没问题,可惜截止到现在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直接量产光驱容易点吧,虽然不能写,但是可以写到其他设备上啊

之前IS903我就是量产成光驱,然后发现GRUB4DOS更方便,直接三行带起来还不用量产或者动其他分区数据,感觉现在模拟软驱都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