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LENOVO USB Floppy Drive Key 联想USB软盘拆解

楼主(2021-09-01):
LENOVO USB Floppy Drive Key 联想USB软盘,这是以前老服务器引导用的盘,通过它引导启动后可建立磁盘阵列。结构很简单,主控为慧荣SM3254芯片,闪存芯片是现代2G,可以量产成三驱三启,这个只是量产成为了软驱,容量1.44M

网友A:
LED灯自己加的吗?我有个带蓝牙的联想U盘,好像128m的

网友:
老东东,当年好用的工具。

网友:
好像也有过一个类似的U盘,后来不知道扔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自己加的吗?我有个带蓝牙的联想U盘,好像128m的

是我加的,但是它亮灯也看不到。

网友:
太不讲究了,连个贴片led都不上

网友:
老物件了,记得当年装杀毒软件的时候一般就制作一个软盘的恢复盘+DOS的杀毒。

网友:
我还以为是usb外置软驱呢

网友B:
这就是个U盘吧?会不会是直接用U盘工具制作成的USB软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个U盘吧?会不会是直接用U盘工具制作成的USB软盘?

是的,就是U盘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加的,但是它亮灯也看不到。

都看不到,为啥加上呢,浪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加的,但是它亮灯也看不到。

外壳打个孔就行了

网友C:
大概是服务器厂家的加密狗,虚拟软盘分区楼主可见,其它分区隐藏。后来有USBoot软件,可以用小于128兆优盘制作虚拟软盘。

网友D(2021-10-24):
有个4G  u盘一样的外壳,07年左右买的吧70多元,那时联想的质量是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4G  u盘一样的外壳,07年左右买的吧70多元,那时联想的质量是真的不错

前段时间在闲鱼50块收了1个一模一样的8GB,型号是B720

网友:
前段时间在闲鱼50块收了1个一模一样的8GB,型号是B720

就是B720,慧荣的芯片,闪存海力士吧记不清了,外壳很有韧性的那种,质量好就是速度较慢,前几年给别人了

网友:
突然怀念用三十多张软盘安装win98的年代,咔嗒响的软驱

网友:
这个led是自己加上的吗?看着很牛呗呀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服务器厂家的加密狗,虚拟软盘分区楼主可见,其它分区隐藏。后来有USBoot软件,可以用小于128兆优盘 ...

前一段时间为了消化淘宝每天给的红包,就在红包频道里撸了两个号称容量1M的投票U盘,本来是打算回来拆壳用的,现在看来,还多少有点用,至少能做个DOS启动盘用用

网友:
挺不错了,至少还是正片。
还有,现在的小年轻都不知道还A:和B: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