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惠智付”收银机,改成视频播放机

楼主(2021-09-01):
”惠智付”收银机因为系统太老,且没有刷脸支付被升级淘汰。下面铁皮箱已经没有钞票,现在看中的是它有二块对称的高清屏幕及一对4欧姆3W的内磁喇叭。这是一款安卓系统的收银机,版本5.1,经过root后去掉自带的收银系统,安装一个论坛下载的影视TV,实现了高清播放。

网友:
rk3288能刷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网友:
不错啊,看有线网口的网络变压器应该是千兆的,连上网线估计能跑满

网友A:
这跑分也太低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跑分也太低了点吧

作为收银机就是这种配置了。

网友:
真不错,有技术就是好。不过感觉过几天会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跑分也太低了点吧

这种机器不需要很高的配置,这配置还算高的了,有更低的

网友:
没有刷脸支付就被淘汰了
这个支付方式的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跑分也太低了点吧

虽然跑分不理想,带不动三维游戏,但是系统可root权限,比华为bootloader锁死友好。我的华为荣耀平板5配置比楼主好点4G运存,荣耀20手机8G运存,可惜无法root权限bootloader锁死。

网友B:
什么app啊,求共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app啊,求共享,谢谢。

火星影视app,论坛有下载。我安装的老虎视频TV

网友:
不错啊,废物利用,改成播放器,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C:
兄弟怎么刷机的?我的也是安卓系统的收银一体机,CPU是RK3288,插入安卓数据线电脑不识别,屏型号XJQH133EA3S屏库查不到资料,没办法找驱动板刷固件,,,,主板7只有2个开关,一个在音频后面,不清楚用途功能,,另一个是开关机键。

网友:
真不错,这配置当个移动小电视可以了,我也想搞一个当工程宝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怎么刷机的?我的也是安卓系统的收银一体机,CPU是RK3288,插入安卓数据线电脑不识别,屏型号XJQH133EA ...

插入数据线电脑没反应的情况是因为没有同时按住音量键和开机键,必须找到音量键,然后通过电脑线刷宝程序连接就识别了,接下来和一般手机刷机没区别,只是不用刷机,只需要删除一些用不到app和不需要开机自启的程序,同时更换桌面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火星影视app,论坛有下载。我安装的老虎视频TV

谢谢,就是直播源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就是直播源太少。

看这个吧,使用自带浏览器打开https://live.64ma.com/里面全是直播台,你能想到的台全部都有。如果你安装了“神灯”软件,那么这个里面更多台。http://wwitv.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吧,使用自带浏览器打开https://live.64ma.com/里面全是直播台,你能想到的台全部都有。如果你安装 ...

好的,我试试用手机能不能打开。

网友(2022-09-30):
好厉害,能不能教教我,我也有一台,闲置好久了。

网友:
这个就行解除限制需不需要拆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