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04t 512g 2246en开卡 求解答(已解决)

楼主(2021-09-01):
2246EN主控 镁光1G 双04T 512G mlc 开1t固态U盘。搞了两天,插入电脑后面屁股解决了,前面估计供电不足!解决就是捅菊花大发!感谢帮助的人!

网友A:
ce正常识别了没?缓存设置是否正确?土狗跳线有没有去掉?

网友B:
自己做的还是原装的 短接ROM了没  参数设置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正常识别了没?缓存设置是否正确?土狗跳线有没有去掉?

ce都正常的,缓存也对的 1G 单镁光 380M。土狗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还是原装的 短接ROM了没  参数设置正确么

自己做的,ROM短过了

网友:
换个工具版本看看

网友:
再来学习这个配置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