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改装一个神经质的煤气灶点火器

楼主(2021-09-01):
『X折腾』改装一个神经质的煤气灶点火器
单位宿舍煤气灶,有一边是打不着火的,检查过是线路问题,不好整。。同舍友买了一个点火器,5号电池哒哒哒

拆开,感觉就是一个特斯拉线圈

坛友处买了一个点烟器电烙铁,配的电池不行了,刚好用上

之后点火就呲呲呲

哈哈哈,各位可以自己玩一下。。

网友A:
我妈妈说玩火尿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妈妈说玩火尿炕啊

现在有卖尿不湿的,
怕啥?

网友B:
偶直接买了个1.5v的电源代替电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直接买了个1.5v的电源代替电池用

手上电池太多了,随便整了一个玩玩。

网友C:
其实就是电蚊拍的电路,只是这放电端比灭蚊拍的点火端更加比较靠靠近,就类似电子打火的原理!

网友:
还以为是个小电蚊拍了,电路设计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电蚊拍的电路,只是这放电端比灭蚊拍的点火端更加比较靠靠近,就类似电子打火的原理! ...

这种点火器和电蚊拍电路区别大了~

网友:
就是一种高压发生器吧

网友:
最好把电阻等外围电路调整下,变成适合锂电池电压范围,以免三极管停振直通烧裂。

网友D:
这电弧,真漂亮

网友:
电压有点高啊

网友:
话说这种点火器能点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电蚊拍的电路,只是这放电端比灭蚊拍的点火端更加比较靠靠近,就类似电子打火的原理! ...

和电蚊拍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电蚊拍不一样吧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做工比电蚊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弧,真漂亮

连续的电弧,看起来非常爽,而且声音也很好听

网友:
升压线圈怕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