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诺基亚砖头机配充电器并改造

楼主(2021-09-01):
诺基亚的砖头机想给老人用一下,充电器找不到了,找到了一个同款usb 充电线和一个5伏开关电源,但是总是提示不能充电。

找到的开关电源充电器。

诺基亚充电头跟开关电源原来的线接上。

套上三层热缩管。

后来用维修电源反复测试,终于发现了原因,诺基亚原装充电器是原始的铁芯变压器,输出电流比较小,现在的开关电源充电器由电容直接供电,插入插头的瞬间电流比较大,所以手机保护了。

所以思路也就很简单了。加一个限流的东西。
NTC冷态4.4欧,热起来以后就电阻小了。

谁知道在充电器内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这个玩意儿原来是用在电视机电源板上的,尺寸有点大。最后不得已更改为2.2欧电阻。

成功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的原装充电线USB口那头里面有升压电路,我记得好像是升到6V左右,如果只用5V充电可能会充不满。下面 ...

充电刚完成。

网友:
这个问题也被楼主解了,牛!话说我家还有个诺基亚1100

网友A:
诺基亚的原装充电线USB口那头里面有升压电路,我记得好像是升到6V左右,如果只用5V充电可能会充不满。下面图片是借用的。

网友:
诺基亚圆口充电器是电流反斜率寻找充电器额定工作电流的。
空载最好大于5.5V
并且电压会随着电流增加而下降,举个例子,电池电压+0.7V时候充电器输出电流是多少?小功率的是400mA,大功率的是600~800mA。。。
如果电流超过了1A,或者低于200mA就会不能充电。

网友B:
未能充电就是电压低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的原装充电线USB口那头里面有升压电路,我记得好像是升到6V左右,如果只用5V充电可能会充不满。下面 ...

里面是2线4抽头单电感升降压电路,正好可以接没限流电阻3伏LED灯头,效率比XL6009双电感升降压高些,输入耐压没XL6009好。改R4电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到12伏,然后去掉发热稳压芯片,很适合接电脑风扇。检流电阻可以改,把输入电流提高到1安,超过1点3安容易保护。其它版本有的无法改输出电压电流,有的改了后芯片击穿,有的是升压电路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2线4抽头单电感升降压电路,正好可以接没限流电阻3伏LED灯头,效率比XL6009双电感升降压高些,输入 ...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这玩意儿都能这么玩儿。

网友:
诺基亚的原装充电器输出都是6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能充电就是电压低了点

还真不是电压低。我用电源调到10伏输入。依然是未能充电。真正的原因就是它的电流检测机制。4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有那条原装充电线,用任何一个5伏充电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条原装充电线,用任何一个5伏充电头都可以。

我把原装充电线USB那一头破开了,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任何电路,是个假货。怪不得我要改造充电器才行。

网友:
楼主用的这款电源估计空载电压挺高的,诺基亚线充空载电压一般比较高,充电电流一般不高于1.2A,空载电压过低会出现充不满的现象。
相关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2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