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09-10 12伏充电钻求助

楼主(2021-09-01):
捡了一个东成12伏充电钻,型号:09-10,经过检查开关坏了,电机很好。表现在:接电后电量灯全部闪烁,按下开关后电池触片正负极短路。有知道的大神么?谢谢1

网友A:
查一下二极管有没有坏,比较大的一个

网友:
检查mos管有没击穿

网友B:
有检测脚用电池试试

网友:
捡了个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二极管有没有坏,比较大的一个

好的,回来闲了拆开看看,谢谢指教

楼主:
,嗯嗯,心里痒痒,开关太贵了,一个要四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检测脚用电池试试

好的,谢谢指教。是不是就得用东成的电池?

网友C:
我也有个一样的,也是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一样的,也是开关坏了

看样是开关容易坏,你修了么

网友:
我的也是开关坏了,东成这玩意难搞。mos管还不好拆换

楼主(2021-10-15):
检测脚和负极之间串联一个10k电阻可以用外接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