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开机显示E0拆解维修一例(SUPOR S21C01)

楼主(2021-09-01):
型号:苏泊尔S21C01
C21S02-DL02-B1主板型号,实际前锋QF-SM1058-02C
现象:开机显示E0,在家闲置时间较长,
通过网上学习,了解各种电路功能,最后根据网友提醒,检查同步电路电阻,确实是如图两个300K电阻中一颗电阻被击穿,更换后修好,感谢网友的无限分享。

网友:
苏泊尔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共享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
一般电阻击穿非常非常罕见。一般都是断路。
这个电阻属于同步电路电阻。一般都是几百K一瓦到两瓦。

电磁炉一般也就是坏这种大电阻。和电流调节的电位器。故障现象是通电,但是检测不到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