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耳塞收音机(中国杭州RADIO)

楼主(2021-09-01):
一个善于冒充高档收音机的低档收音机,买之前没有仔细看,拿到手后才发现后盖开了些小孔,明明有不起喇叭,还要装作有喇叭,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后盖上居然还有一个便于取下装电池的卡扣。原主人图片没有拍清楚,如图一,图二,所以我又重新拍。目测少了一个3AX31,暂没有,以后再修吧。

网友:
装腔作势还以为有喇叭了,原来是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A:
这要是在我小时候,谁有这个谁就是最亮的仔,然而......更糟糕的是用不起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在我小时候,谁有这个谁就是最亮的仔,然而......更糟糕的是用不起电池。 ...

这种三管机垃圾堆里的废电池也可以用好几个月,前几年用过,夜里没关早上不响了关掉,晚上再开又会响了。

网友:
小孔不是冒充喇叭,只是给核电源散热的小孔

网友:
这是深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三管机垃圾堆里的废电池也可以用好几个月,前几年用过,夜里没关早上不响了关掉,晚上再开又会响了。 ...

还是你懂得多啊,小时候电池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完了还不行,就扔了。我曾经捡到一个插耳机用的收音机。MMP镇上太小。连个烙铁,焊锡丝都买不到。本来只是线让电池漏液给腐蚀了。没办法,放了好久,又扔了。对了,好像用的7号电池,7号电池镇上买不到。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懂得多啊,小时候电池一不能用,就用牙咬,咬完了还不行,就扔了。我曾经捡到一个插耳机用的收音机 ...

你买不到我买不起呀,镇上多好值班室的电筒一号电池不亮了要几个回来有的用了,再不行打个洞加点盐水,最不济弄个苹果或番茄也可以听啊

网友:
看到天和电容了!

网友C:
粗制滥造的东西。

网友:
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制滥造的东西。

只能说品相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不到我买不起呀,镇上多好值班室的电筒一号电池不亮了要几个回来有的用了,再不行打个洞加点盐水,最 ...

我那时候都是在村子附近厂子里的垃圾堆里,找R40电池回来接个手电里的灯珠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买不到我买不起呀,镇上多好值班室的电筒一号电池不亮了要几个回来有的用了,再不行打个洞加点盐水,最 ...

(⊙o⊙)?,还有加盐水的操作,震惊我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o⊙)?,还有加盐水的操作,震惊我好几年。

增加电解质,降低内阻,榨干最后一点电量。

网友:
从天线磁棒的长度和用纱包线分段,在当时那个年代很不错了

网友D:
有点像, 感觉是以前学生散件组装的,  劳技课作品?    复杂的有组装黑白电视机的,   全部散件手工焊接。。  大部分都是组装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像, 感觉是以前学生散件组装的,  劳技课作品?    复杂的有组装黑白电视机的,   全部散件手工焊接。 ...

这个不是,我拆开看过,里面的焊工,做工等不是业余水平,我另外有学生焊好的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