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访问一个硬盘块,需要花费28秒,这算不算有坏道?

楼主(2021-09-01):
正常的块,访问时间只需要几十毫秒,
访问这个块花费的时间,是正常的1000倍,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有坏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坏道了吧

超过几秒算坏道呢?

网友B:
超过1s就是不良磁道,28秒铁定是坏道啊

网友:
最好把这块分个小区隐藏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1s就是不良磁道,28秒铁定是坏道啊

为什么显示的是严重,而不是损坏呢?

网友:
底层mhdd试试这个区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显示的是严重,而不是损坏呢?

损坏是彻底不能读取,严重是CRC校验救得回来的数据区块,跟坏道没差,反正磁化失败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坏是彻底不能读取,严重是CRC校验救得回来的数据区块,跟坏道没差,反正磁化失败是肯定的 ...

读取一个快要几十秒,离不能读取有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取一个快要几十秒,离不能读取有多远

记住这个柱面的数字,在柱面范围搜索这一个柱面,再看延迟多高。如果情况改变,则可忽略;如果情况依旧,则可通过Victoriahhb来用备用扇区替换这个读取异常的柱面。

网友:
这个块周围都是正常块,以我的经验,大概率是逻辑坏道,因为如果是物理坏道,一般连续的几个至少都是黄绿。记住这个柱面号和LBA号,用DiskGenius扫描这个区域(扩大一点),然后进行修复,有3种结果,1是修复成正常块,2是变成黄绿块(可以多修复几次),3是一直卡住无法修复(物理坏道)。还有就是用Victoria对这个区域(范围开大一点)做写入操作,大概率可以修复全部的逻辑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