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松下rq-sx系列随身听

楼主(2021-09-01):
大家好,我想在此咨询一下有哪位知道如何维修松下rq-sx65f随身听,我在更换这个机器的皮带并且装机测试后发现这个机器的磁带两个转轮在运行几分钟后停止转动了,并且发出异常的齿轮卡顿的声音,我怀疑是这个机械部分可能装错了,我想咨询一下各位以下两张图片,哪个是正确的安装。现在维修这款机器的师傅都退休了了,不知问谁好了

楼主:
问下这个钩子是钩在这个白色的零件上面的么?

网友:
红圈的位置缺东西吧,应该有个弹簧和卡片,这个卡片非常容易裂

网友:
那是惰轮  上面有个弹簧跟卡片  这是易损件  一般皮带 惰轮 一套保养的

网友:
找了一张 对比下图

网友:
应该是你那个弹簧没装好,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