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一台焊非晶簿片的焊机坏了,想请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9-01):
有一台焊非晶簿片的焊机坏了,我准备维修一下,根据实物画了一下电路图,想请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变压器输入30V输出1.5-3V 工作时跟点焊机一样,变压器输出端接了两根铜棒,铜棒直接压到簿片上,两片簿片就焊上了,焊接时火花较小,不会留下烧损的印子,但上下簿片会焊接牢固

这是根据原图画的电路图,图上用不同颜色对应了电路图

这是其它机器的电路图,跟这一台原理一样,只是变压器位置不一样,右边可控硅多了一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

网友A:
非晶薄片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B:
这是脉冲变压器,220V交流经左边第一个可硅控硅移相整流滤波后得到30V左右的直流电,右边的可控硅工作在振荡状态,使脉冲变压器间歇电流流过,使次级产生低压大电流。其原理与闪光灯、燃气热水器电子打火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晶薄片是什么材料啊

非晶是一种软磁材料,跟硅钢用途一样,只是比硅钢更簿,只有0.02-0.03mm 磁导率比硅钢高很多,损耗比硅钢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晶是一种软磁材料,跟硅钢用途一样,只是比硅钢更簿,只有0.02-0.03mm 磁导率比硅钢高很多,损耗比硅钢 ...

卷绕机上的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脉冲变压器,220V交流经左边第一个可硅控硅移相整流滤波后得到30V左右的直流电,右边的可控硅工作在振 ...

确实如此,这种结构简单有效,损坏一般就是可控硅容易击穿,换了就好了

楼主:
这个修起来不难,一般是可控硅坏,我比较疑惑的是脉冲是怎样产生的,单向可控硅导通后会保持导通状态,除非小于维持电流,

楼主:
我看一些可控硅电路都会有电容,利用电容的充放电达到振荡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疑惑的是脉冲是怎样产生的,单向可控硅导通后会保持导通状态,除非小于维持电流, ...

这两只串联的12uF电容,经不起多久的放电就没电了,然后可控硅截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一些可控硅电路都会有电容,利用电容的充放电达到振荡的目的,

这个有触发二极管,当电压大于触发电压时才会导通(雪崩),当然,有移相电容,调整范围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触发二极管,当电压大于触发电压时才会导通(雪崩),当然,有移相电容,调整范围更大些。 ...

多谢回复,我现在大概知道工作原理了,左边的可控硅间歇导通截止,中间两个电容充电,电压升高时右边的可控硅导通,电容放电后,可控硅截止,开如下一轮的充电,导通,放电,截止,这样变压器初级就产生振荡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晶是一种软磁材料,跟硅钢用途一样,只是比硅钢更簿,只有0.02-0.03mm 磁导率比硅钢高很多,损耗比硅钢 ...

漏保里面有见过,还碎掉扎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