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维修松下rq-sx随身听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9-01):
大家好,咨询一下各位一个问题,是关于松下rq-sx系列的机器机械齿轮部分的,我在更换一个我之前的rq-sx65f超薄随身听的时候,发现这个磁带齿轮在通电转动的时候会发出齿轮异响,然后运行了两分钟后就停机了,怀疑是齿轮没有安装到位,所以想请教一下以下两张图片哪个是正确的?这个棕色的扣件是否是钩在这个白色的圆柱突出物上的?它的作用是什么?我怕装错了,到时候又要重新解焊电路板。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请指点一下我,谢啦!

网友:
这是要找不同吗?

网友:
去查一下维修手册吧,上面应该有安装位置说明。

网友(2022-02-27):
能表述清楚点吗!

网友:
这个齿轮有问题,齿轮呢,在哪里去了,自己对比看看

网友:
那个是控制正反转的吧,我的都生锈了,估计传动带也老化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