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一个SL700 M.2 NGFF 罢工了,求S11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1-09-01):
查看ID,是镁光 32GB MLC颗粒x4,好像是二次打标,颗粒品质就不知道了。用一个M.2 SSD硬盘盒转接插到USB口,用坛子里下载的MPtool2.2.22软件无法找到这个坏盘?软件报错……只能退出。用这个软件折腾过几个坏的SATA SSD,倒是搞活了2个坏盘,现在做测试盘用。

不知道这个M.2的坏固态要用什么版本的工具软件才能玩玩?哪里有这个软件? ……折腾这些坏盘纯个人爱好,非商用

网友A:
短接上盘,然后erase all清空就不会报错退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上盘,然后erase all清空就不会报错退出了

我猜楼主等一下会问:该短接哪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上盘,然后erase all清空就不会报错退出了

试过了。短接上盘软件也找不到盘、软件报错

网友:
这个公开版本的工具有bug,后面的新版本应该是没有了,但是不公开,只能短接上电,不然就会这样,看看短接之后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那里,有没有认到PS3111什么的?

网友B:
用IN6081开就可以了 企鹅群文件273915233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N6081开就可以了 企鹅群文件273915233有

好的。我稍后再试试看……

网友C:
这个是群联交KEY方案,要是搞不掂寄给我,免费帮你处理,只需要负责寄过来的运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群联交KEY方案,要是搞不掂寄给我,免费帮你处理,只需要负责寄过来的运费就可以了 ...

先谢谢你的热心……

我自己试试看,反正是玩 …… 手头已经有3个坏SSD在休眠中,一个影驰240G,一个杂牌512G-坛友说是QLC就丢一边吃灰去了,加上这个MLC

楼主:
今天在马宝下单一个M.2 NGFF转SATA卡,回来把这个坏盘通过转接SATA接到1153E转USB上面,再试试能否开卡成功……  玩的就是个乐趣

网友:
ps3111应该用235或1153E的开卡器,试试

楼主:
上周下单买的NGFF-SATA转接卡今天下午收到,马上拿出测试用的主机,开始折腾…… 用之前在坛子下载的一个In6081软件无法自动抓取到Flash ID,手动指定ID会报错,搞了N遍都没戏

重新爬楼找钥匙,设置没发现不对? 重点估计在没法自动抓取闪存ID上,去坛友群里又找到2个软件包并下载,用initio6081_2.09.36_2.02.23_IM这个包试验,发现能正常抓取到Flash ID了,按坛友的设置试着开卡……  正常开卡到53%停止10多秒钟后有出错?然后再爬楼发现有教程说这个是正常的,已经开卡成功了

拔掉1153E转接卡,直接连接到主板S2口,用U盘 PE进去分区、格式化正常,现在已经顺利安装上Win7系统了 ……  有救活一个M.2 玩具SSD ,有点成就感哦

楼主:
AS 跑分很好看…… 这是H61的S2接口,还是挂在一个山上的NGFF转接卡上

网友:
你好。楼主。
我刚好有一个跟你一样的SSD。能提供一下开卡软件和方法吗?
lmb168@qq.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