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又到了换刹车片的时节,今天带你们看看瑞风m3的前轮结构。

楼主(2021-09-01):
江淮出品的大面包车,取名瑞风M3。

拆轮胎的过程就不拍照了,
换刹车片已经轻车熟路了,
分泵必须用绳子吊起。

黑色片在外面,白色片在里面。
安装错误就不能把分泵压进去。

白色刹车片带有磨损报警蹄。

新旧对比,新的算1,旧的就只有1/3。
重庆山区跑,只能跑3万km必换,
上次跑了3.2万km,导致蹄片摩擦报警。

压分泵回去的时候,
找个人看看刹车油壶,
多余的油用注射器抽出来。

跑了9万km的刹车盘还ok,几乎没有台阶和沟槽。
只是生锈厉害,每次换的都是信义的刹车片。(是金属颗粒)
一直没用过陶瓷刹车片,因为这个刹车片便宜好用,才70元一对。

这次带你们看看这车前轮的构造,我也还是第一次研究。
这车采用和皮卡车类似的扭杆弹簧减震。
上下两个臂。
四轮定位时他们的定义是啥?
转向拉杆负责前束,
那么后面那个拉杆是干嘛用的?

有两个球头,转向球头和下摆臂球头。
扒拉了一下,还好,没松动。

就是这个拉杆干嘛用的。

下面还有一个缓冲胶垫。

这种扭杆弹簧,舒适感一般,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走烂路不会弹得蹦蹦响,但是和十多万的小车比又要差点。

这个扭杆弹簧有个好处,可以调节软硬,
一般的迈佛逊减震是不能调节的。

前轮ABS传感器,现在即使3万多的长安面包车就要强制安装abs,
以前的面包车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车有abs+ebd,可惜没有esp。
听说现在出的新款高配有esp。

这东西,只能丢垃圾桶,卖废品佬都没人要。

谢谢观看,等两天有空再给你看看这个车上的玩意。

网友:
是不是那个刹车报警的金属片磨到位了 刹车会发出很刺耳的声音

网友A:
才3.2W就换了?我前轮都10万了,厚度都还在要求之内,后轮倒是已经换过一次了!!!

网友:
厚度3MM才用换

网友B:
那块大铁饼的螺丝是调倾角的

网友C:
那个刹车报警蹄是咋工作的?里面有传感器,到限后在中控里报警?

网友:
尼龙闸瓦吗?看上去不是铸铁的

网友:
当年,我也想买这个

网友:
我的车车快12万公里啦,还没换刹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大铁饼的螺丝是调倾角的

感谢提醒,刚刚研究了一下,好像是这么回事。那后面那个拉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刹车报警蹄是咋工作的?里面有传感器,到限后在中控里报警?

磨刹车盘,发出唧唧声,你就要必须要换了,不然刹车盘就要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刹车报警蹄是咋工作的?里面有传感器,到限后在中控里报警?

一个铁片而已,磨到那个位置就会跟刹车盘接触,跟勺子划过盘子那种原理一样,干磨就发出声音了。
纯粹的机械结构。
也有很多车是电子结构,刹车片中植入感应电极,磨到了仪表盘会亮灯提醒,也会发出电子报警声。早年大众这么做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刹车盘,发出唧唧声,你就要必须要换了,不然刹车盘就要废了。

磨响的时候刹车片还是有些厚度的,提醒要换,但不是立即换。不过这个声音让人受不了,踩个刹车就有,都会马上去换的。

网友:
那个拉杆个人理解就相当于麦弗逊结构的下摆臂,控制横向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刚刚研究了一下,好像是这么回事。那后面那个拉杆呢?

已经10多年没修过车,当初做学徒时那东西动得少,忘了有啥用了

网友:
那个防倾斜杆应该叫做平衡杆。前轮定位有四个指标:主销内倾、主销后倾、前轮外倾及前轮前束,只要杆能调节,必定有它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3.2W就换了?我前轮都10万了,厚度都还在要求之内,后轮倒是已经换过一次了!!! ...

地区不一样,如果在我们那个,车开到报废都没换的也有, 山区提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刹车报警蹄是咋工作的?里面有传感器,到限后在中控里报警?

磨损后直接和刹车盘接触,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