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个wifi智能插座,厂家倒闭是不是就废了。

楼主(2021-09-01):
待机0.3W,空载0.6W,还算可以。
一个APP装完接近500M,还要注册绑定挺麻烦的。
有没别的app能代替?, 最好不要绑定注册的。

网友A:
三无产品,最好拆开来看方案,根据方案再选择合适的app看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无产品,最好拆开来看方案,根据方案再选择合适的app看是否支持。

牌子是ORVIBO的,拆就算了我最怕无螺丝的。

网友B:
欧瑞博,好像是接入华为hilink了,你用智慧生活app添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瑞博,好像是接入华为hilink了,你用智慧生活app添加试试

菊花的东西更麻烦。

网友:
之前有个le手环,就是因为网站关闭成了垃圾

网友:
楼主这名字牛啊,满城都是丈母娘!

网友(2022-11-23):
360随身wifi必须360当家。

网友:
这种插座最好是能够自己开发或者刷开源固件和app的,不然真的是垃圾,比垃圾还差,垃圾扔了就是,这鬼东西还得费心思利用,占地方

网友:
像这种只要接入大厂的APP,一般没事的,除非接入厂家自己的APP,那厂家关门你这个APP都用不了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