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IAI电缸驱动器烧了,更换烧掉的电阻

楼主(2021-09-01):
电缸工作原理简介:电缸是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系列的全新革命性产品。电缸又称电动缸,电动缸主要替代气缸,但是电控比较方便,工业设备上应用很多,开门,升降,推拉,推力从10kg-50吨都可以做到。
电缸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是:电缸是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将伺服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同时将伺服电机最佳优点-精确转速控制,精确转数控制,精确扭矩控制转变成-精确速度控制,精确位置控制,精确推力控制。

设备上经常能见到的这样一个东西,中间可以左右来回动的,
用高压气体或者电驱动,而这种电的就是电缸
今天要修的是它接收信号的驱动器盒

都是同一个型号,两个罢工,发送命令没有任何反应,
还有一个也坏了,但没完全坏,可以控制电缸退回来,但不能往前进

上面的东西还挺多的

背面,其实这个东西还有个外壳的,从设备上拆下来,拿给我就只有板子了

里面差不多就是这样,元器件挺多的。
有一个的电源座么有了,被这么改装过

三个盒子都是用一个问题,号输入端的120欧的电阻烧了

去库房拿了一串120欧的电阻回来,傻眼了,长了一截,和焊盘的尺寸对不上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

最糟糕的是三个盒子,右边这颗电阻下面也烧糊了,
有两个盒子的焊盘现在没有支撑点,现在比较松,稍微扯一下有可能会掉下来
反正新电阻长了一些,无论如何都要飞线接过去

飞线接好后

这个就是只能稍微好点,电阻只烧了一个,左右交换了下位置,
那个好飞线的那个就装了一个长的

三个换好电阻后,都试了一下,有两个正常了
没电源座的那个,还是没反应

又检查了一下,这个没电源座的还炸了个二极管
找到同样参数的修好了,但体积要大那么一点

最后给换下来的坏电阻合个影,只有一个稍微白一点,其他的都焦黑一片,
还有个最惨的没能上镜,拆的时候烙铁一放上去它就碎掉了,连个全尸都没有

网友A:
围观楼主想方设法把200斤的大胖子塞到摇摇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楼主想方设法把200斤的大胖子塞到摇摇车里

其实也没什么办法,焊盘快要掉了,把前面的走线的绝缘漆刮掉一点,在焊盘上飞根差不多粗的线,刚好能搭在电阻底下分那种长度,上点锡就可以了。
这玩意,估计是前面的人把信号线接错烧了的,一般烧都不会烧信号这一端

网友B:
看功率管,这货是有刷电机的?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管,这货是有刷电机的?不应该啊

电缸都是伺服电机。因为它转数高,精度高,而且可以立止。你去百度看看电缸的剖面图就知道了,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反手就是一个赞

网友:
这个维修费不能低

网友:
驱动器的元件密度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