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手机,相机可以用的外接红外部件,可以看看物体的红外成像?

楼主(2021-09-01):
比如看看电线是不是发热?

电脑,电路板上什么零件发热?

网友:
很多,说你的预算

网友:
很多,你就说你的预算

网友:
有,先在手机上安装一个USB摄像头app,通过红外热成像专用摄像头就能看到图像,温度越高图像可辨识度高。

网友:
外接的成品比较贵,海康威视、高德、艾睿那些都是1000起步,加点钱都够买优利德YUTI85A那种热成像仪啦。买模块要便宜一些,像MLX9064那样的才370多,不过不太好用,分辨率太低,电路板哪里发热不能判断具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