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完工!!!贴片LED太多,自制PTC加热台

楼主(2021-09-01):
由于住在农村,每个夏季都会被雷击坏几个LED灯,露天的,室内的都坏,贴片灯珠较多,于是就想着做一个加热台,学习下焊贴片
网上找了块400W的PTC,不能调温的,先将就着试试
开干,找来以前收藏的铁盒子,磊科路由器的

比一下,开挖

角磨机割的

定位打孔,歪了两个修成椭圆的

翻出珍藏的82年螺丝

铜柱隔离一下,免得铁壳消耗热量

装完就这样,还没结线,晚上下班了回家再折腾
收到坛友提醒,又做了一下改动直接上图

换高点的铜柱

扩孔改沉头螺丝

等不及装底盖要试一下

成功取下贴片灯珠

2021.9.2
今天把底盒插座弄好,因为我只是爱好,好多东西做出来用的少,不喜欢带尾巴,平时也不好收捡,于是几乎所有做出来的工具都做成大品字插座或8字插头,然后习惯性的加上了开关指示灯
直接上图吧

成品就这样了,除了发热板是买的,其他的全是平日里攒的,没花钱。昨天已试过,取灯珠很轻松,升温快,400W-220V

网友A:
该用平头螺丝啊

网友:
87年的楼主珍藏着82年的螺丝

网友:
太大了!太大了

网友:
这样上面热了,下面也热了,加大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用平头螺丝啊

 是应该用沉头螺丝。

网友:
其实不用开孔的,直接用铜柱加高,不然时间长整个底壳都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用平头螺丝啊

多谢提醒,这个我得改一下

网友B:
400w的发热芯,长方形的,是那儿拆下来的?

网友C:
为啥要开一个窗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开一个窗口呢......

刚开始没想做那么高,想让底部散热快一点

网友:
我有一个木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w的发热芯,长方形的,是那儿拆下来的?

就是卖led拆焊台那种,都是400瓦左右,最后稳定下来可以到75瓦,

网友:
用平头罗丝,孔再加深加大点

网友:
用个饼干盒子就行了,铁皮薄,散热快,还好切割,又简单又爽。记得倒着放。

网友D:
淘宝几块钱一个定温的

网友E:
有个大小比楼主这个小的,拆直条的LED灯珠轻松熔开,拆直径15-20的圆形灯板上的LED,灯板都烤黄了,灯珠没动? 功率不够  还是灯板散热太快抵销了,必须用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大小比楼主这个小的,拆直条的LED灯珠轻松熔开,拆直径15-20的圆形灯板上的LED,灯板都烤黄了,灯珠没 ...

用镊子压着点,可能是面积大了没紧贴加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几块钱一个定温的

这个说也是恒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大小比楼主这个小的,拆直条的LED灯珠轻松熔开,拆直径15-20的圆形灯板上的LED,灯板都烤黄了,灯珠没 ...

刚买了个200瓦PTC的,店家说240度,实测稳定后温度约200度,如果灯板用的是低温锡的话就勉强能够熔了,高温锡的话还是要加热风枪。

正寻摸着这PTC能否改变温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