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9E和UT61D+主要区别是?

楼主(2021-09-01):
价位差不多,不知这两个系列的定位是什么?

网友A:
139全是工业级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9全是工业级定位

139E表是不是除了不是四位半,和61系列的比没有缺点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9全是工业级定位

请教,据说61e速度快,一般使用61e好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据说61e速度快,一般使用61e好些吧?

139比较慢

网友:
除了电流档的安规性能,61D+均优于13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