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不违规拆个头灯 顺便问问内阻仪如何选择 纠结症开始了 求推荐

楼主(2021-09-01):
求大神推荐  应该买那个  谢谢

网友A:
闲鱼是有家搞电池的店,才130包邮

网友:
必须耀锐,大家都用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是有家搞电池的店,才130包邮

大佬说的是不是1030啊还是什么型号的 感谢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说的是不是1030啊还是什么型号的 感谢推荐

就是你发价格图片的那个样子的,型号我不知道,那人在头条上天天发修电池的视频,他成百的进内阻仪说是闲鱼他家定价最低,才130元还给他自己打印的使用说明

网友:
1035r 前不久才入了个。方便 稳定

网友B:
后面那个耀锐的我在用,还行,前面那个没用过

网友C:
我买了1030+后悔了,很多笔记本和扫地机和吸尘器电池保护板都是加密的,换电池一不小心保护板就会锁死。慎买!

网友:
借楼主宝地问一下:
1、内阻与容量是什么关系?
2、为检测电池好坏,如果只买一种设备,是买内阻检测仪还是买容量检测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1030+后悔了,很多笔记本和扫地机和吸尘器电池保护板都是加密的,换电池一不小心保护板就会锁死。慎 ...

这。。。。和内阻仪有啥关系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带夹子那个好!如果玩点焊机还要买一个直流的毫欧表

网友:
也想买个1030+,一直还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耀锐的我在用,还行,前面那个没用过

我是要步老哥后尘了  看上老哥的那个点焊机了  已经决定要买了  现在正在挑选内阻仪

网友:
康康家的咸鱼店铺,1030实惠啊,加邮费140多点,最高电压40V,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步老哥后尘了  看上老哥的那个点焊机了  已经决定要买了  现在正在挑选内阻仪 ...

耀锐YR1035+最高耐压是100伏,YR1030+最高耐压是45伏。YR1035+电压精度和分辨率比YR1030+高些。内阻精度一样的。
我买的是1030+,因为基本上用不到100v那么高的电压,能便宜几十块

网友:
我买了1030,把手上电池测了一遍,然后吃灰了。偶尔用用,用的不多。没有它也不行。还陆陆续续入了测试架,容量测试仪。不吸烟不喝酒,小钱玩玩。

网友:
1035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1030+后悔了,很多笔记本和扫地机和吸尘器电池保护板都是加密的,换电池一不小心保护板就会锁死。慎 ...

如果只是总电压的话,断电时,可以用直流电源暂时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和内阻仪有啥关系

会锁死肯定有关系,还没等你拆下电池用内阻仪测量电池内阻,保护板就锁了。买来的内阻仪就会吃灰,派不上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