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pw750-12a开关电源调压调流,和这个控制板一样的几个型号也可用

楼主(2021-09-01):
华为epw750-12a开关电源调压调流,和这个控制板一样的几个型号也可用,期中有750瓦,1200瓦,2000瓦,3000瓦,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有用的拿去。。。简单几步就可以调压了,至于电流要加小板,

网友A:
有没有HP的什么460W,720W这类电源的改电压方法啊。有的话能分享下吗?谢谢了。

楼主:
改电压不超13.8特简单,超13.8麻烦点,,,具体型号具体改法,你就一个笼统的说法,谁知道你改啥。。。看看以前的帖子,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HP的什么460W,720W这类电源的改电压方法啊。有的话能分享下吗?谢谢了。 ...

另外,惠普的光宝代工个台达代工应该都可以改,雅达代工的话当我没存在

楼主:
这么好的方法没人需要,

网友B:
是需求少了,不是不需要。现在12伏跟48伏价格相差几十元,要求高的都玩高压可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需求少了,不是不需要。现在12伏跟48伏价格相差几十元,要求高的都玩高压可调了。 ...

专业充电用,用啥可调,难道一个充电器充所有电池,

网友(2022-06-12):
大师 2461-7H的固定13.8V怎么调

网友(2022-12-07):
改装成功,8-14V

网友(2023-04-13):
我只改电压的话,是不是把黑色框里的电阻换成对应的可调电阻    其他不用动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