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模拟开关能切换模拟高清吗?

楼主(2021-09-01):
    我用模拟开关 CH443K 设计了一个2路视频切换器,切换2路CCD 摄像头信号时没有问题,输出端接CCD的显示屏能看到选中的某一路摄像头的视频。
    但是,当切换2路AHD 模拟高清摄像头,输出接AHD专用显示器的时候,就出错了,AHD显示器出错信息说是CCD摄像头,请更换为AHD摄像头。

     请教高手,模拟开关某一路选中导通后不是等于直通了吗?为什么AHD的信号不能直通?

网友A:
CVBS标清信号带宽至少要8MHz的芯片才可以,而HDTVI这种高清摄像头要的模拟带宽还要高一倍才可以。

网友B:
带宽略低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BS标清信号带宽至少要8MHz的芯片才可以,而HDTVI这种高清摄像头要的模拟带宽还要高一倍才可以。 ...

CH443K 手册上的带宽有几百兆,难道还不够720p的AH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略低了点吧????、

CH443K 手册上的带宽3.3V是700MHz,5V有500 MHz,难道还不够720p的AHD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