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个人总结的英特尔颗粒ce合并规则

楼主(2021-09-01):
可以送点分吗,研究了一下午,论坛我看很多人弄过,我当个课代表总结下

这个是16ce转8ce 例如:29F04T2AWCMG2 这个VSP2连vcc不连VCCQ 这个地方画错了

这个是8ce转4ce 例如:29F02T2AOCMG2

这个是4ce转2ce 例如:29F01T2ANCMG2
大概就是这样的,不对欢迎指正。

补充内容 (2021-10-8 11:03):
还有个事情就是短接了ce的记得屏蔽焊盘啊,8变4的屏蔽 2-3点的焊盘 4变2的就只留2个ce0 其他短接的焊盘屏蔽不接主板上面 参数 根据颗粒改找同类的

补充内容 (2021-10-8 11:04):
参数找同类的颗粒 镁光 英特尔有部分都可以短接发现, 英特尔找镁光对应颗粒就好了

网友A:
除了04T颗粒,64B 01T 02T 跳线之后开卡的参数是需要更改的,页 ,块 什么的都需要更改,否则开不了卡,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04T颗粒,64B 01T 02T 跳线之后开卡的参数是需要更改的,页 ,块 什么的都需要更改,否则开不了卡,我 ...

看了大佬已经尝试过了
就是要改,但是我没改页和块的,改了几个小地方,02t 我没改直接用04T 也搞开了再2258H 上面,可能欧文运气好

网友B:
厉害,不过我很疑惑,为啥16-8的那种VSP2连vcc(阿斯加特1TB SSD 04T颗粒确实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过我很疑惑,为啥16-8的那种VSP2连vcc(阿斯加特1TB SSD 04T颗粒确实是这么处理的)? ...

就是很多板子这样感觉是加强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04T颗粒,64B 01T 02T 跳线之后开卡的参数是需要更改的,页 ,块 什么的都需要更改,否则开不了卡,我 ...

理论上都要改的,因为颗粒变成了叠die颗粒,smi的配置项目有die/CE,跳线之后ID变了,比值也变了,所谓不用改的是厂家有先例帮你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都要改的,因为颗粒变成了叠die颗粒,smi的配置项目有die/CE,跳线之后ID变了,比值也变了,所谓不 ...

就是就是,有部合并后有ID能自动识别 的基本可以直接开,只有少部分合并后没有ID 就要按照之前那个原来的ID 对应的参数来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大佬已经尝试过了
就是要改,但是我没改页和块的,改了几个小地方,02t 我没改直接用04T 也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多说几句
1.我不是大佬,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
2.你的4贴02T跳过线之后在2258H上面开过了?
3.02T的颗粒不很想在2246EN上面试一试4CH 8CE到底写入能下降到多少
4.903上面从来没见过有人开过04T颗粒,或者双贴02T很想试一试,04T按照2246EN的来应该没问题,但是双贴02T就不知道参数了
5.04T的颗粒ID排序和02T以下还不一样,市面上有炸CE的04T,量产成功之后两个通道的CE0是没有ID的,但是短接开卡缺变成CE3没有ID,也就是说04T的CE是倒序排列的
6.B16颗粒的短接好像就改DIE就可以了,微冷的2258H 272板子上有跳线,双贴32CE跳线过后变16CE,开卡没问题,但是手里没有B16 单颗粒16CE的颗粒,所以不知道ID变没变
7.B16的颗粒如果普通固件开卡,不超频,32CE 1T会掉速掉到330左右,如果缩CE之后会不会掉速,1T会不会掉速,毕竟B17双贴16CE 1T不会掉速
8.其实BOKB这个颗粒是很有意思的,可惜停产了,市面上只有存货了,也是越来越少,造成玩的人也少了很多
9.如果可以的话,您不介意能否把2258H参数贴上来,抽空我也试一试!~~~谢谢

10.半夜想起来补充一下,市场上有其他厂家封装的02T颗粒,原厂CH0通道的跳线位置是没有短接的,CH1通道的跳线位置是短接的,但是看ID是都缩了,变成了4CE,开卡的时候2246EN提示两个通道的CE DIE比值不一样,手动跳一下CH0就没有这个提示了,当然2246EN我也没有开成,
11.那个原厂跳线一半的颗粒,上04T专用板子,开卡手动选择一个CE开卡也是开不了的,也是提示CE DIE比值不一样,然后查看错误信息,所有的CE都显示XXX,
BOKB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有玩头的颗粒

网友:
L06B-BOK B16A B17A的颗粒搭配固件优化的比较好 玩法都比较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多说几句
1.我不是大佬,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
2.你的4贴02T跳过线之后在2258H ...

好兄弟,我研究一下午就是为了把那个小的32G 那个英特尔4ce 变成2ce 好贴512G ,因为看见无奈 和范范演示了L06b的合并而且不一样我就一个个试发现确实有区别,02T 要能直接开卡就要多短接2个线条,把ce 还要合并下就能直接用04T 参数了,不合并ce 的话我是没开出来,我还发现个就是只要vsp 0-1 接地 就能出现新缩减的ID 但是不合并 ce 是开不了卡 , 尤其是4ce 变2ce 还要把所有ce 合并到0 去 不然看到新ID 开不了卡。B16确实没试过不清楚呢,903没试过这么大的903我一般就弄下128G 以下的,其他测试还真没研究过。这个英特尔颗粒确实很神奇。我就为了这个新出的ID 研究了下

网友C:
这个的意思就是线经过的三个点或者四个点一起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兄弟,我研究一下午就是为了把那个小的32G 那个英特尔4ce 变成2ce 好贴512G ,因为看见无奈 和范范演示 ...

东芝玩固件,闪迪玩解锁
三星玩参数,现代玩漏电
英仔玩跳线,镁光玩寂寞
长江玩电压,群联玩编程
山寨最疯狂,慧荣破烂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意思就是线经过的三个点或者四个点一起短接?

嗯01T 需要这样链接起来,好把4ce变成2ce ,ce 4个短接一组这样就是2个ce 了vsp0-1接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玩固件,闪迪玩解锁
三星玩参数,现代玩漏电
英仔玩跳线,镁光玩寂寞

好文采当代硬盘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多说几句
1.我不是大佬,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好者
2.你的4贴02T跳过线之后在2258H ...

第7点,B16上2258H,512G就可以全盘满速, 具体方法我的新帖子里有说

网友D(2021-10-02):
发现这个贴居然是9月的。

问一下参数具体得改什么?我看903叠die的参数只改了一个die数量。smi主控还需要改块页大小?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这个贴居然是9月的。

问一下参数具体得改什么?我看903叠die的参数只改了一个die数量。smi主控还需要 ...

啥颗粒什么参数?为这个颗粒不用改页和块改2个地方就好了2246en
2246XT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这个贴居然是9月的。

问一下参数具体得改什么?我看903叠die的参数只改了一个die数量。smi主控还需要 ...

每个颗粒改的地方不一样只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