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如何调整微博雷达感应模块的光敏阈值呢?

楼主(2021-09-01):
如题,请教一下大家如何调整微博雷达感应模块的光敏阈值呢?

目前未接任何电阻的时候,白天光线强的时候不会触发雷达感应,晚上开着吸顶灯,但是吸顶灯的亮度不够高,这个模块就能触发雷达感应。

我想让他光感度再暗一点,也就是说开着吸顶灯、白天的时候都不会触发,只有晚上而且没有开启吸顶灯的时候才会触发,请问这里应该应该接一个大概什么样的电阻才能实现呢?

网友:
先在光敏电阻上串联一个可调电阻,测出你需要的环境光的阻值,找个固定电阻与光敏串联就行了

网友:
先上一个100K吧

网友A:
我是直接用那种棕色半透明那种耐高温胶带,粘一下光敏电阻就可以了,一层不够就再来一层。

网友:
微博雷达感应模块”

网友B:
我前两天也买了3块这种模块,但是和LED灯不知道怎么个接法:是直接LED接它的3.3V,还是接它的V-OUT?如果在CDS那里接了个光敏电阻,一楼第三图的CDS那里要接电源正极吗?有没有高手能做个这模块和LED灯结合的完整的接线图出来?

网友C:
和红外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那种棕色半透明那种耐高温胶带,粘一下光敏电阻就可以了,一层不够就再来一层。 ...

厉害啊,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也买了3块这种模块,但是和LED灯不知道怎么个接法:是直接LED接它的3.3V,还是接它的V-OUT?如果在 ...

如果白天和晚上都感应的话,3v3接CDS;如果只需要晚上感应,3v3留空、CDS留空,然后在另一个CDS的地方焊接个光敏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红外区别大吗?

我看店铺上说和红外好像没啥区别,管脚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红外区别大吗?

可以理解为红外的升级版:灵敏度高,距离远,范围广。

我已开始全面淘汰红外了。在闲鱼买了220V成品10个,模块10个,太阳能版5片。好用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为红外的升级版:灵敏度高,距离远,范围广。

我已开始全面淘汰红外了。在闲鱼买了220V成品10个 ...

哪里买的

网友:
闲鱼搜:雷达感应

网友:
在光敏电阻上并联一个可调电阻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方便。比如5506上可以并一个100——120k的,5539可以并1M的;如果用光电二极管,也可以并1M的。

网友:
你的需求是提高光敏的灵敏度,r-cds加电阻南辕北辙。得降低cds偏置电压。光敏电阻并个1mb的可变电阻,在晚上吸顶灯下,仔细调整一下cds电压,降到一定值就会禁止微波触发,最后换个固定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用那种棕色半透明那种耐高温胶带,粘一下光敏电阻就可以了,一层不够就再来一层。 ...

你的劲头用反了,不用感光才这样处理,我家厕所排风扇用的雷达感应,感光部分就直接黑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