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6寸折叠风扇

楼主(2021-09-01):
拼多多21元用红包后16好评返2,14元到手

可折叠可伸缩,风扇罩可以拧下来,清洗灰尘,好评

买的无充电其实就是没给电池,一般配的电池1300mah,不要也罢

充电芯片4056,另外一块打磨了,升压最大档9v,电流1档0.46A,2档0.6a,3档0.8a,风力不错,这里注意,设计把micro口充电脚跟数据脚连一起,用数据线带快充协议芯片的充电器会直接保护,送的线是2芯无数据,搞垄断?自己处理下,内部空间很大,另一边处理下可以放下3节18650,加上电池座可以放4节18650,电池充电跟usb供电同时进行,这样装电池用usb供电会导致电池一直充电,伤电池,就像手机一直插着充电器电池会鼓包

网友:
看板子肉还不少,电机应该是无刷的吧?

网友:
把接口改下可以解决数据线问题,里面空间利用率不太高,网上有的设计成收纳盒部分。

网友:
14元还是无刷电机真的最低价了。

网友:
这个不可以摇头吧

网友:
现在买的有些手机充电线,也只有正负极没数据的,这个肯定也是一样

网友:
多并联点电池,我家那个尚朋堂折腾这么久,后来弄了4个拆机大红袍。。现在用起来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