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Mixly给联想低价智能插座刷代码,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插座按键灯都可以...

楼主(2021-09-01):
上次制作了一个最简单的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最简单的8266天猫精灵控制开关,点灯、Mixly可视模块化编程代码简单易懂。

但是前几天淘到的低价智能插座很多朋友说想要按键功能,其实也很容易,今天把代码发上来。
插座的刷机接线图纸在《 8.5元联想smartPlug SE-341智能wifi插座拆解、刷机天猫语音控制-超低价ESP8266开关》中找。如果没有用过Mixly和点灯,不会绑定天猫精灵,请到最简单的8266天猫精灵控制开关,点灯、Mixly可视模块化编程 》查看,这里写的应该很清楚了。

联想插座的针脚如下:
5号脚位是继电器输出
12号脚位是灯输出
4号脚位是按键

如果是别的也可以用,针脚对应就行,自己改好。

和上次的代码相比,多了一个变量“item”,用来按键判断目前状态是开还是关。如果值00点下就是关,如果值是11点按就是开。联想插座指示灯高电平为灭,继电器低电平为断开,如果你是不同型号的,可以根据实际调整,相应下面也需要调整。

4号开关设为输入上拉,就是不按时是高电平,按下为低电平。
延时0.5秒,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按钮,会有点小问题的,自己测试下就明白,可以调整延时在200左右

下面的这个button1是点灯的按键,你需要在点灯设置一个开关,键名我设的是“kg-a”,你设成自己的。

这里上面的和上次的一样,这次用了一个函数"DK"代表打开,"GB"代表关闭
代码应该很好理解了,全中文

下面的是打开和关闭继电器和灯的两个函数内容。打开并反馈到天猫精灵和点灯。关闭后变量“item”变成00,打开后“item”变成11,用于按键的跳转。

代码简单,适合初学者,高手勿喷。

按键没有设防误触,如有需要,自己百度完善。

网友:
楼主这是真的找到了好玩的东西了,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网友:
楼主,需要加上那个心跳啥来着吗?这个代码是不是只能天猫精灵控制插座,两者之间没有相互的通信,比如说,我问天猫精灵,我的热水器打开了吗,天猫精灵能回答吗?

网友:
楼主,能在加上天猫或小爱同学语音状态查询吗,这个也挺有用。比如,小爱同学查询电动车充电插座是关还是开?

网友A:
小葱插座按照您的教程搞定了,就是按键还是无效,改了卖家给的IO值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葱插座按照您的教程搞定了,就是按键还是无效,改了卖家给的IO值还是不行 ...

我也一样,物理按键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样,物理按键无效

物理按键值是5,我的主题里提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物理按键值是5,我的主题里提过

改成5也是不起作用。我现在小爱状态查询,心跳反馈都可以了,就是物理按键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物理按键值是5,我的主题里提过

5和13都不行,刷tasmota也试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5也是不起作用。我现在小爱状态查询,心跳反馈都可以了,就是物理按键不行 ...

5和13都不行,刷tasmota也试不出来

网友:
这个联想的,刷小葱可以不?怎么改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和13都不行,刷tasmota也试不出来

按键解决了没?13不起作用!5,灯闪,继电器咔咔

网友:
只能控制一路吗
能控制多路继电器吗?

网友(2021-11-13):
楼主,可以远程控制不?

网友:
有点难啊  你这逻辑思维可以啊

网友:
能加个wx吗 我有一个阿里的插排你能帮帮我吗

网友:
非常受益,已经成功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我的物理按键防抖处理,效果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样,物理按键无效

试试这样处理

网友:
买了附件 没钱下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