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8.5元的小葱5孔智能插座,ESP8266,刷小爱同学有感以及刷机文件

楼主(2021-09-01):
跟风买了几个8.5元的小葱5孔智能插座,ESP8266芯片。买回来后,放冰箱冻了几个小时,然后毛巾包着,用刀背砸,砸列了才拆出来,还好,里面做工扎实,没震坏。

存储芯片P25Q16H,网上查16M,有些资料又说是2M,没事,反正够大可以刷机。

刷机点在里面,分别接TX,RX,3.3,然后GND跟IOO接在一起接刷机板的GND

说到刷机,我是搞了好久,下载了几个Arduino版本,也把插件都装上了,用了网上以及老板提供的刷机文件或者复制文本信息进去,
刷机时,要么就是刷不了,要么就是编译时报错,要么就是上传上去了,但是异常无法使用......
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后,终于,在‘易记’大神,一篇“Mixly美思齐”的基础上,终于搞成功了。
随后,我稍微优化了一点点,现在可以实现小爱同事语音开关,以及手机上控制开关。
上图:
小爱同学关联其它设备,选择点灯

在点灯APP上,可以开关机,开关颜色有区别,方便查看

下面说下刷机方法,
大家先参考大神“易记”的贴《最简单的8266天猫精灵控制开关,点灯、Mixly可视模块化编程 》,先照着安装好米思齐(Mixly)软件,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运行那个BAT时,弹出的提示全部选择“Y”,都安装。时间可能要20分钟左右
装好后,打开下面的刷机文件。
该刷机文件是专门针对小葱智能插座跟小爱同学语音控制的,刷之前,记得改密码跟无线名称三处地方

改好后,先确认右下角的ESP8266 跟端口,无误后,直接点“上传”
上传时,会先编译,没有报错才会上传

编译时,时间挺长的,1-2分钟吧,之后是上传,刷机板如果没有问题,会亮灯写数据,底下会跑百分百

最后提示上传完成,就可以拔出来了。

刷机文件我已经打包好,见下面,毕竟搞了好久,收点辛苦币

网友:
p25q16h,16MBit=2MByte,没毛病

网友A:
这个划算啊,还有得买么,买年8266的模块也比这个价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划算啊,还有得买么,买年8266的模块也比这个价钱贵了

还有,闲鱼搜用户“大F乐乐”。
这个是插座,集成了。刷机后就可以用,做工还可以,插头都不是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更新了带按键的 《用Mixly给联想低价智能插座刷代码,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插座按键灯都可以》
...

厉害,我晚点再改下。我这个是针对小爱同学跟小葱智能,刷了就可以用。
你那个是天猫精灵,还得改些参数跟内容,不会改的人估计会捉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更新了带按键的 《用Mixly给联想低价智能插座刷代码,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插座按键灯都可以》
...

还有,你看下能加入天猫精灵查询的语句吗,比如问小爱同学或天猫精灵,查询插座现在是关还是开的状态,我今天试了好久都不行。
另外,我也试了,把小爱语音控制的开关状态反应到点灯图标颜色上,但是有时不行,一般是前几次可以,后面就不得了,所以我去掉了这些函数。
现在留着的是实机验证无误的小爱同学语音开关跟点灯按键开关

楼主:
忘记放了一张图片,点灯设置按键
顺便放2张功率图,开关打开时,0.5-0.7瓦这样。关闭时,都不走表,不过跟着其它设备一起测量时,应该是0.3瓦这样。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方法我搞不起来了.可能我脑袋转不过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方法我搞不起来了.可能我脑袋转不过弯来

哪个环节不行?

网友:
以前买过向日葵智能插座

楼主:
发现还有定时功能跟倒计时功能,我在考虑要不要买多几个。可以定时开关风扇,电动车倒计时充电
再补充一下,待机功率0.3-0.4瓦,一年插着通电,不到2元电费。

网友D:
这东西的难点在于无损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的难点在于无损开壳

冰箱冷冻2小时,然后毛巾包起来,刀背敲接缝处,我是敲裂几处才得。塑料件不错,裂而不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冰箱冷冻2小时,然后毛巾包起来,刀背敲接缝处,我是敲裂几处才得。塑料件不错,裂而不碎 ...

还需要冷冻?我拆了5个,几乎无损,可能我买的垃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需要冷冻?我拆了5个,几乎无损,可能我买的垃圾一点

你怎么拆的,我有一个还没拆,麻烦告诉一下方法。是小葱牌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拆的,我有一个还没拆,麻烦告诉一下方法。是小葱牌子吗

外壳一样,就是拿刮锡膏的刀在接缝里撬

网友:
如果有机智云的源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更新了带按键的 《用Mixly给联想低价智能插座刷代码,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插座按键灯都可以》
...

能整一个机智云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