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索尼收音机拆解(SONY ICF-304)

楼主(2021-09-01):
SONY索尼收音机拆解,型号:ICF-304

机身的产品信息不多,产地不详,强制认证为CE认证,可能是销往欧洲的

收音机的正面图片

还是正面图片
喇叭的网罩,有点生锈了

机器的背面,电池盖是完整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收音机老是丢掉了电池盖

天线是断掉了,拍完照片后,从其它机器上面,拆了一只天线过来,照片也没有补上了

收音机的顶部,产品的型号:ICF-304,就在右下方,调台旋钮的下方位置,
一开始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产品型号

左侧是耳机接口,单声道的

右侧的接口
上方是电源的开和关
下方是音量调节电位器
这种开关和音量电位器分开的设计更好,使用也方便,音量电位器的寿命也会更长

电池仓
产品编码686171,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是第68万台?
这销量喜人啊

后盖

后盖背面是喷银色油漆的,成色不错

大SONY喇叭,用上这种喇叭,音质上升了几个等级
听新闻节目很不错

电路板,这个塑料部分,是跟电路板装到一起了
由于收音机功能是正常的,就没有必要拆下这块塑料板了

很大一块塑料板

SONY自家大IC:CXA1019S
不用多介绍了

电路板背面,
右边的那块小电路板,是耳机插座电路板

调台大白盘,尺寸大,调台手感很好,非常准确,阻尼很强

这个音量电位器,没有拆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这种绿色,看起来比较像ALPS的

两波段收音机,AM/FM,带两节五号电池供电,没有外接DC供电端口,可能设计就是用于外携的小机器
接收能力不错,电台比较多,音质算中上水平
塑料件做工精良,配合比较紧密
总体来说,是一款性能优异的便携利器

网友A:
经典的CXA1019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CXA1019芯片

确实是一代经典

据说插件封装的CXA1019芯片,性能要比贴片封装的CXA1019芯片好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手上的收音机,CXA1019都是插件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一代经典

据说插件封装的CXA1019芯片,性能要比贴片封装的CXA1019芯片好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个不清楚,原则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厂家不会因为封装不同而生产两种不同的晶圆。

网友:
这个收音机外形比较独特。

网友:
索尼在国内做的,但是还原装索尼机,只是制造地方不一样而已!

网友:
Sony的收音机做工一直不错

网友B:
除了用了索尼专用芯片外,整体做工和索尼大法相距甚远了。

网友:
这收音机外壳做工怎么这么差,感觉不像是原装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原则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厂家不会因为封装不同而生产两种不同的晶圆。 ...

会生产不同的晶圆。

比如耐压不同,输出功率不同,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用了索尼专用芯片外,整体做工和索尼大法相距甚远了。

确实,估计也是代工的。

网友C(2021-10-15):
原装 1019  IC块 是很不错的。国产花就 。。。后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 1019  IC块 是很不错的。国产花就 。。。后来。。。

从IC的标识型号上面,能看出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IC的标识型号上面,能看出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吗?

早上好。原厂日产机。IC基本上是小日本 自家用的,个人看法。。。

网友D:
调台大白盘 旋转180度是怎样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台大白盘 旋转180度是怎样限位?

图片中,调台大白盘右下角,有一块突出来的,就是用来顶住的,这样就只能调180度左右

然后对应相应的频率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中,调台大白盘右下角,有一块突出来的,就是用来顶住的,这样就只能调180度左右

然后对应相应的频 ...

谢谢。

网友(2021-12-14):
用CXA1019的索尼机不少啊。感谢分享!

网友(2023-01-19):
老物件,做工出奇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