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威刚ADATA C008 4G U盘

楼主(2021-09-01):
一开始是电脑很卡,然后不卡了双击打开,资源管理器提示未格式化,格式化菜单有容量,用DiskGenus看了一下,U盘文件都乱码了,可以格式化成功,插拔了两下,再也不识别,叮咚声都没有,大概是固件就在坏的边缘,只能拆了,去找工具,然后短接芯片,量产了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A:
晶振上还打了马赛克?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上还打了马赛克?有必要吗?

U盘装回去,检查图片时,才发现晶振上面是脏的, U盘都装上了,不想再拆了,直接马赛克盖上,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上还打了马赛克?有必要吗?

U盘装回去,检查图片时,才发现晶振上面是脏的, U盘都装上了,不想再拆了,直接马赛克盖上,省事多了

网友:
1167主控+三星LGA52封装的TLC…把闪存拆了换别的吧,主控比闪存好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