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垃圾电钻换三星电池

楼主(2021-09-01):
上次把17块钱买的鹰视安电池给拆了,用料实在无法忍受,而且手钻力量实在是很小,花了一百块钱从某鱼下手了保护板及三星30Q电池,今天到货开始折腾,换上以后手钻力量确实是大了很多,现在是充电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保护板是4.25v就保护,寻思是不是可以找个13v的普通充电头直接用

网友A:
30块一颗?用不起用不起

网友B:
电源的空载电压比电池充满电压高0.3V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块一颗?用不起用不起

鱼上买的1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空载电压比电池充满电压高0.3V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普通电源可以直接用,只要电压够就行?

网友C:
楼主真大方,你能不能把100元里面随便放电血把我这个收了吧,我都到处丢

网友D:
30q要100了? 这价格直接买品牌的成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0块一颗?用不起用不起

30Q是容量吧,3000mA?我给虾牌换的也是三星,26Q,是2600mA的,是论坛兑换的

网友F:
17块钱的电钻,结果花一百元弄电池,这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17块钱的电钻,结果花一百元弄电池,这啥操作?

100元没准买了10节30Q呢

网友G:
电池比用电器贵

网友:
我前几天买了个蓝牙音箱,36到手,感觉声音还能接受,然后就是开盖看了下电池2个18650加起来才2400mah,直接上了两个lg2600电芯,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q要100了? 这价格直接买品牌的成品了

100块钱是含邮费6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Q是容量吧,3000mA?我给虾牌换的也是三星,26Q,是2600mA的,是论坛兑换的 ...

好像是型号加容量吧,就是3000毫安的动力电池,力量足了很多,原来用手捏住就不转了,现在手再捏就要蹭掉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块钱的电钻,结果花一百元弄电池,这啥操作?

买了酱油又去买了一只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比用电器贵

电池别的钻上还可以用的

网友H:
用原来的保护板不行么,这玩意做工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原来的保护板不行么,这玩意做工都差不多吧

没有具体的数据,上次好像有人说哪个放电有问题,板子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大方,你能不能把100元里面随便放电血把我这个收了吧,我都到处丢 ...

哈哈哈,我够用了,主要这个别的钻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酱油又去买了一只鸡

属于正常操作,只是(先后顺序反了)有些人看不明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