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本田飞度思迪原车CD机音量往左是大往右是小

楼主(2021-09-01):
如题,在网上淘了个二手本田飞度思迪原车CD,这个音量调节居然与其它的机器不一样是反的,从后面看了一下电路板,好像是换过电位器的,请教朋友们,这个现象本来这个机器就是这样的啊,还是因为更换电位器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不是电位器,是编码器。鉴于你分不清这个,就不要自己搞了。原厂已经用了可以说顶尖零件,你不太可能低于整个车机的现价值买到合适的替换件。

网友:
接喇叭知道了啊,一般向右转是大声的,想左转是音量小,但是这看起来是无刷的,不是普通的电位器!

网友:
编码器换的不对 更换即可

网友:
编码器分反向和正向变是010101.....或101010......,被上家更换错了,换回就可以了。

网友A:
飞度居然还有收音机,不应该只是一块塑料板吗

网友:
编码器,不是电位器。电位器不太可能用在这个时代的车机上了。
很多大神说是接反了,换一个就行,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不折腾,这种老机器,除非坏了拆下,其余最好别折腾。
飞度在日本是右舵车,不知道会不会也是左旋是声音变大,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解答,好像编码器分为指数型和对数型,可能就是换错了,他的设计不可能与传统习惯格格不如吧。

楼主:
呵呵,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B:
往左是大往右是小,这个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左是大往右是小,这个有区别吗?

有啊,所有的功放播放器,只要是调音量的都是左小右大啊

网友:
我的飞度好像是顺时针增加,逆时针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度居然还有收音机,不应该只是一块塑料板吗

不是连喇叭都没了么!

网友C(2021-10-09):
自己会折腾的话,拆开把编码器三个引脚的旁边的两个引脚铜箔割断,再用线交叉连接就正常了,以前换编码器不配套这样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会折腾的话,拆开把编码器三个引脚的旁边的两个引脚铜箔割断,再用线交叉连接就正常了,以前换编码器不 ...

高手!换了个新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