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优盘量产成USB-FDD软驱方法

楼主(2021-09-02):
看到有人在论坛找SM324Q主控U盘,参考这篇帖子:SM324QFBC量产成USB-FDD软驱方法|U盘启动研究 -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尝试用SM3257主控也来量产软驱

先设置、分区设定

然后量产

完了拔插U盘,出现软驱A盘和U盘O

先格式化A,拔插后在格式化O
可以正常存放文件了

同样的方法,在分区设定选项里设置后,慧荣其他主控应该也可以量产出软盘,比如3267  3268。。。
没用过软盘,也不知道怎么测试,欢迎大佬们测试并反馈

网友:
谢大佬测试,我手头有个3254能做嘛

网友:
以下是我的3254参数,朋友送的,一直舍不得用哈哈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Phoenix 3254 SLC)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AA00000000000140

设备供应商: Phoenix
 设备名称: 3254 SLC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Phoenix
 产品型号: 3254 SLC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54AE - ISP 100903-AE-
闪存识别码: ECD551A668EC - Samsung(三星) K9WBG08U1M - 2CE/双通道 [SLC-4K] -> 总容量 = 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K9KAG08U0M x 2片/通道 x 2通道
[2CE]K9WBG08U1M x 1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D551A668EC        ECD551A668EC
ECD551A668EC        ECD551A668EC
--------        --------
--------        --------
--------        --------
--------        --------
--------        --------
--------        --------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发现一些能量产实现三驱三启的主控是有可能量产成软驱的。

网友:
玩优盘启动,老站的@wuwuzz 是高手

网友:
软驱是直接往里面拷贝数据吧

网友:
sm324Q?我手里好像有一个

网友:
现在对FDD的需求基本是读~

网友:
用SM3254AE量产成功了,在六台设备上全部启动成功,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2023-10-05):
3257ENLT量产成功,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