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兄弟好!请问下大家有什么好的不锈钢钻头推介

楼主(2021-09-02):
各位兄弟好!请问下大家有什么好的不锈钢钻头推介,这304不锈钢厚1mm而已,左边黄色框钻了半个小时,右边蓝色是钻了十分钟的,小弟也知道钻不锈钢不能快,也加了钻尾油钻,可是为什么就钻不透呢?用的钻头说是不锈钢专用的,英国品牌,大家有什么推介吗?麻烦各位兄弟

网友:
国产含钴钻头就可以了!公司用的江苏的飞鹰钻头,天工和上工的太贵了!

网友:
要不试试用电磨头

网友:
很明显你的钻头不快了,或者是磨得不好。钻不锈钢开始要是下屑很少千万不要继续钻了,你钻十分钟半个小时这个孔越钻越硬,钻头也磨坏了,甚至你换好的钻头都钻不动这个孔了。

网友A:
这类薄板 先用燕尾丝钻个小孔 再用大钻头扩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薄板 先用燕尾丝钻个小孔 再用大钻头扩孔

我感觉也是,先用小钻头啥的搞出一个孔,再扩大就容易了,大钻头要是不出屑会越钻越硬,这个是手钻的缺点,压力不够,台钻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含钴钻头了解一下

网友:
换个新的反过来继续

网友:
比较便宜的方大王M35材质钻头一下就过啦

网友:
我买的都是贝利的钻头,控制转速,不锈钢很轻松,我用的是5289,3档

网友:
上台钻吧,我家菜盆201的,想打个孔,买了好几次含钴钻头,就是钻不透,不知道是我买的太便宜了,还是是深水宝的问题,反正手钻我是搞不定

网友:
用钨钢钻头吧。高温也能保持硬度,用来钻不锈钢合适。

网友B:
     其实钻孔界有个秘密,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钻孔界有个秘密,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有没有喷水降温?

网友:
钻这种不锈钢你钻头没磨对,磨成三尖很好钻的

网友:
你信不信,就两个孔会钻的人普通钻就可以钻完

网友:
钻不锈钢要用酱油,转速要低,钻头要快,起码得会磨钻头,对于钻老了的眼把钻头角度改一下再钻

网友:
用得少, 开始用普通的也是不行, 后来换天工M42的钻头, 钻不锈钢还行, M42买的 M3和M4的, 只有钻穿了, 再扩孔都用普通钻头.

网友:
转速一定要低,下压力一定要大,快钻通时下压力要下,不然容易刃口蹦钻刃,弄个小管子滴水冷却,这304好钻,201才不好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