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伪拆机tp-link的TL-WR866N千兆版,裸奔

楼主(2021-09-02):
之前用光猫加交换机模式,发现设备到15.6台以后,后接入网络设备会出现不能上网问题,后来把8孔交换机换成路由器加交换机,家里3个ap,1个nas,1个网络机顶盒,1个台式机,866n千兆的非常便宜,还可以app管理,改善一下散热,希望再战3年,WiFi6的对我来说没意义,家里除了老婆的k40,其他20个设备都不支持WiFi6,所以我5fWiFi全覆盖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家里小区入住率90%以上,2.4g处于报废状态,只用来接智能设备,主卧趟床上可以收到130-160个WiFi信号,干扰太严重了。
这个大散热才十几块一片,还是比较划算,麻烦的就是开孔攻丝,没有台钻,手工钻孔容易不能保证垂直。

wr866n做主路由,放在弱电箱,改了固态电容,加了散热

对面放一个水星千兆交换机

面对面布置

屁股方向

外部温度(芯片散热部分温度有将近50),室温31度没钱开空调

路由器电源温度

ap温度

路由器带机多的时候20左右

光猫带机只剩路由器加ITV了

网友A:
2.4G距离长,通道少,干扰才会大。5G距离短,通道多,谁也干扰不了谁:lol:5G有5.2跟5.8之分,楼下科普一下,这个能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距离长,通道少,干扰才会大。5G距离短,通道多,谁也干扰不了谁5G有5.2跟5.8之分,楼下科普一下 ...

5.2跟5.8用起来差不多,比2.4的舒服太多了

网友:
5Gwifi就是距离太短了,个几堵墙就么信号了。这散热有点浪费啊,十几元也是钱

网友:
有几个芯片,分别叫MT7621,IPQ4019,产品有K2P,newifi,小娱等

网友B:
现在普通的5G信号,都能覆盖了。除非是别墅,或者超100平以上的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普通的5G信号,都能覆盖了。除非是别墅,或者超100平以上的房子。

我家建筑面积不到120都覆盖不到,最早就是一台k2放客厅,最远的主卧根本上不去网,淘宝只能看见商品文字,根本刷不出来图,5G覆盖不了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