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9808+的万用表v形铜片上下位置图求助

楼主(2021-09-02):
我是这种VC9808+的万用表,跟论坛中的不一样,换了一个电源开关,旋转铜片也散了,是11片的,不是12片的,怎么安装也装不上,求助大神助一臂之力!给一个铜片正确的安装图!

网友:
隔壁搜到这个,看看有没有帮助

楼主:
我也试过上图图片,太模糊了,而且它的定位朝向向哪里?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很多VC9808的拆机和求助可以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526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5977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34258

这款万用表很多人把V片搞乱了,另外还有同型号但外观不同的版本就不贴上来了

网友:
给你补一张图吧: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了胜利售后服务QQ客服,要了一个VC9808+的旋转V型铜片,他发现我下面少了边上一个大铜片,可能是拆卸时掉了,后来自制了一个临时铝片装上,用后数字一切正常,就在TB上购买了大小铜片,今天安装好了,也感谢胜利厂家售后客服和论坛朋友,如果今后有朋友用上,可以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