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人做眼镜式的骨传导蓝牙助听器

楼主(2021-09-02):
老人耳朵有问题,想配个眼镜式的骨传导助听接受器,拾音器另配,淘宝查了下有几个个人店,但是销量很淡,单眼镜价格也要500左右,不敢下手。请问坛里大佬有自己diy众筹或者推荐的吗?

网友:
主要是模具麻烦,其实如果能做个能夹到眼镜架上的就好了

网友:
在游泳馆里看到过类似的东西,和游泳镜集成在一起的耳机,好像是教练与学员通话的

楼主:
淘宝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买,麻烦大佬知道的指导下
连接在此
https://m.tb.cn/h.fcIJtXi?sm=17ed7c

网友:
没用过,没有什么发言权。

之前论坛有个神人自己做了一套蓝牙骨传导助听器,可以搜搜。

印象中骨传导要紧贴耳朵旁边一个部位才能传导声音,骨传导部件要“压”到皮肤上震动骨头,那么这个眼镜腿有压力吗?

网友:
压在耳后的骨头上效果好,皮肤薄,但固定而且保持压力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