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第一次试着发帖 拆一个希崖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21-09-02):
第一次发帖,不会排版不会优化页面  请大家见谅 看维修达人拍的视频感觉家里有必要安装一个过欠压保护器,所以上网经过反复对比最后选定了希崖这一款带电压电流显示的,过欠压电压电流可以自行设定,逛拆机乐园时间久了见什么都想拆,今天收到货果断拆开看下配件和做工,心里也能感到踏实,直接上图

1.全新未使用

2.上电检测(压差还可以接受)

3.开拆

4.感觉做工还可以,这个继电器打开后上下盖有电线连接,就不拆了,怕拆坏了,因为我还得用呢
5.安装完毕

网友A:
不错不错,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B:
有卵用。有这个空位不如装个漏保,家庭用电安全才是第一,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这个是多大电流的呢?我家的不知什么原因,有时候老掉电……

网友:
拍照技术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卵用。有这个空位不如装个漏保,家庭用电安全才是第一,其它都是浮云

人家已经装了三个漏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已经装了三个漏保了

也是哦,反正不差钱,都上ABB了,就是不知道真假,据说ABB国内很多不是真货

网友D:
多少钱? 啥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是哦,反正不差钱,都上ABB了,就是不知道真假,据说ABB国内很多不是真货 ...

我是不敢用ABB,用的施耐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 啥参数?

六十多块钱,最大63A, 低压170 高压270启动保护,30秒自动回复  电压 电流 自恢复时间自己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不敢用ABB,用的施耐德

我也后悔当初没有选择施耐德、就怕花的正品钱,买的假冒货,不过后来通过北京总代一个朋友鉴定是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十多块钱,最大63A, 低压170 高压270启动保护,30秒自动回复  电压 电流 自恢复时间自己能设置 ...

还能自动复位?为啥俺家的不行呢,必须关总开关再开才行,家没有人时,冰箱东西还不臭了……

网友:
发晚了,我昨天刚到手一个台仪的,液晶屏,能当功率计用(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功率),个人感觉缺点就是没有个指示灯,背光又不能常开,想拆开加一个指示灯又有封条,为了3年保修还是不拆了

网友:
那是漏保吗?不是空开?

网友:
好象是阻容降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不是阻容降压的

你是不是用了石榴很新鲜的头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卵用。有这个空位不如装个漏保,家庭用电安全才是第一,其它都是浮云

看了下果然连一个漏保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果然连一个漏保都没

漏保是有的,三路

网友:
这个应该防不住零线断后出现的高压吧

网友:
楼主的漏保是零火一起断开的还是断火不断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