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位大师懂这种增程发电机控制器的,帮忙解惑下

楼主(2021-09-02):
这是增程电动车的发电机控制器(非普通电动车的电机控制器),以前都很耐用,但最近不知怎么搞的启动没反应,可看仪表仅有模式转换显示不变(电池图标下一个小黑方块,本来在自动和手动转换时会出现或消失,现在却始终显示,不受转换开关影响了),它的逻辑是只要车轮转起来仪表上有速度显示了,这时按下启动钮能启动,但现在没任何反应,用表测线路都通的,仪表上除了上述的问题(电池图标下黑方块不变外),没有错误代码,说明其它都正常,但就启动没反应,请懂的各位大师给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
第一张图是液晶仪表背面线路接线,它上面的三个接线(CS、WR、DA)在发电机控制器的液晶驱动那也有这三个,好像是片选、时钟、数据

楼主:
这是它的接线图

楼主:
不太懂这电子电路知识,它这都是自动控制的,启动模式分自动和手动,逻辑是在车轮转了(液晶仪表有速度显示了),发电机才能启动,现在的情况就像速度为0时发电机不启动一样没反应,它不像摩托发动机那样有启动电机,发电机也是启动机,发电机控制器会在启动时控制空滤里的电风门关上一下,油门步进电机也会根据你手的转把转动,另外它还接收来自油底壳的机油传感器,缸盖顶上的温度传感器,还有发电机转子旁的点火感应线的信号来控制发电机

楼主:
那三个1豪法的大电解电容看着好像都没坏吧?一般爱坏也就是这种电容吧

楼主:
估计就是内部识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