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博世GAL1210CV充电器,有带平衡充吗?

楼主(2021-09-02):
15块买的,值不,这东西带平衡充吗?防过充吗?

网友:
  好像 平衡充 在充电头里面 ,不过类似小头 都很垃圾  我的是改了 以前博世1.5A 那个充电头 剪了线接上就行 ,淘宝有一种汽车应急电源 质量也很好
……

网友:
别指望了,常规大厂的货都不会有平衡充功能。

网友:
这个没平衡充的,一般平衡充的有三颗大电阻

网友A:
假的。。。。。真货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真货不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说,这个比4056充电板原件多多了

网友B:
sot23管子能做锂电充电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真货不是这样的。。。。。。。

假的吗,我要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t23管子能做锂电充电开关了?

重点是15元钱。。。。
原装的要100多。。。。。。。

网友C:
楼主在哪买的15元?PM个链接,正需要这个充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买的15元?PM个链接,正需要这个充电器呢。

闲鱼上的,那人就一个。

网友:
没有平衡充。那几个触片只是监测单串电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真货不是这样的。。。。。。。

真的   博世最便宜的 12v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