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大神,这上面哪个是保险

楼主(2021-09-02):
增程电动车发电机控制器,不知什么原因启动没反应,仪表上没有其它错误代码

网友:
这是从废品站扒拉出来的?那个灰土老厉害了

楼主:
用万用表测过,所有的线都通,就启动没反应,以前都会转一会的。仪表上也没错误代码,速度也显示(它的逻辑是必须有了速度才会启动,轮子静止时不会启动的),由于看不出哪里线没通,所以感到很困惑,也许是逻辑线路出问题了——现在的情况就像以前仪表没有速度时发电机不能启动一样

楼主:
也不像保险断了,因给它上电后仪表有显示且没有错误代码

网友A:
这是单纯的进灰了还是泡水了?按说不至于裸奔成这个样子,起码的防尘密封要做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纯的进灰了还是泡水了?按说不至于裸奔成这个样子,起码的防尘密封要做下吧。 ...

这个是打了防水的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纯的进灰了还是泡水了?按说不至于裸奔成这个样子,起码的防尘密封要做下吧。 ...

原来我也以为少了防尘盖,可后来到网上搜了,新的控制器也是这样的,这已经是封装好的,另一面有外壳,这一面新的也是这样,因我这买的是二手车(二手买时还花了我1500呢),所以我过去怀疑这是少了外壳,实际它本来就是这样,没少壳,这一面除了线路插槽就是大面的封装胶(元件周围整个外框内都是),所以应该不怕水和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打了防水的密封胶

对,开始因买的二手车我也以为是少了外壳,实际这一面就是这样,已经把除元件和插槽外都用胶封装好的,另一面才有金属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纯的进灰了还是泡水了?按说不至于裸奔成这个样子,起码的防尘密封要做下吧。 ...

而且,原车也是这么安装的,所以上面有不少泥水痕迹,但一直这样也没影响使用,所以现在启动没反应让我感到奇怪

楼主:
这是大角度倾斜安装在车架上的

楼主:
很那几个大电容也没看出哪个坏了

楼主:
这货的电路控制系统估计是些技术含量,多半还是进口的技术,国内恐怕还没完全吃透(实际从原理上说并不复杂,但具体到元件、系统集成啥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当国外撤资、技术人员流失,这个也就失传了吧?现在厂家也只出技术相对简单的纯电动了,包括四轮的也是很少有这种实用的增程型电动车

楼主:
那么我这会不会也是电池电源问题呢?因之前一直都正常,前一段我为了急用这电池,把它从电池盒里取出,再装回时为了方便以后再取出用,就在其线路上做了一对插头和插座,以便下次不用再剥绝缘,焊下接头了,可这对旧电动车插头插座接触不紧,担心它们接触不良,会不会是这影响了控制器供电质量造成故障呢

楼主:
因为测了插槽和插针(标有正负极,5伏),上电,拧转把有速度后按启动钮测了也没电压,怀疑哪里保险憋了,但液晶显示却是正常的,所以又不像是保险断了

楼主:
也没找到这板子上那个是保险

楼主(2021-11-13):
重新装上启动没动作(以往怎么摆弄它总能启动两下,就是不能持续,估计一是化油器有问题,太旧,雾化不行,换了个新的,这种膜片化油器特别贵,我过去只拆修好过柱塞式的,膜片化油器没搞过,没敢拆),化油器换新后因启动不动作,仪表也没错误码,只是有时电池图标下有个黑方块(以前正常时,黑方块的出现与否与手动自动切换有关,现在始终有,不随开关切换变),其它错误都没显示,所以怀疑通往发电机线圈的霍尔线或相线断了,因之前没发现控制器有什么问题

楼主:
线圈拆下来看虽然当时安装时因尺寸小,安装有些困难,线路难免有拉拽,担心哪根断了,但拆开看并没发现,也许是电路小白我没看到,唯一明显的还是很早以前发现断了又接上的插控制板那的插头附近,是发电机霍尔线的负极,当时只是手拧上线包上绝缘,现在拆开绝缘发现快断掉,按启动钮时没一点动作,或有时偶尔动动线路,有很轻微、短暂的一点声,难道就是这霍尔负极连线不牢导致的吗

楼主:
下面上图,还有许多图,暂时先这些,从图上好像看不出哪里断了(插头那的除外,那个很明显),不知道除了前面说的霍尔负极断了外,还有哪坏了

楼主:
测电机相线都导通,看线圈也看不出哪里断线或烧了,这是十八极的发电线圈吗?有人知道它是怎么绕的吗?

楼主:
看上去蛮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