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nonDramRDT慧荣SM2246EN SSD屏蔽缓存固件教程使用方法

楼主(2021-09-02):
没有去试试,只是个方法,你要去多试试。你学会了教下我吧???

2246nonDramRDT慧荣SM2246EN SSD屏蔽缓存固件.zip

网友:
既然不要缓存了直接用46xt工具开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一开始还以为缓存RDT。。。

网友A:
直接拿2246XT工具刷不就是没缓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2246XT工具刷不就是没缓存的吗

支持的ce数不同

网友:
好像有点道理666

网友B:
2246en用2246xt开也是可以支持到32ce的,并且实际上就有支持32ce的BGA288的2246XT(就是个砍了dram控制器的46en)

网友B:
这个固件,1年前我试过,当时我的46en板子DRAM线路PCB断线了,就试过用这个刷,实测是没有用的,根本刷不了,而且仔细观察会发现2246xt的固件文件夹里就有这个文件,也就是说这个文件本质是2246xt的,直接用2246EN选这个固件开肯定是没有用的

楼主:
感谢,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1年前我试过,当时我的46en板子DRAM线路PCB断线了,就试过用这个刷,实测是没有用的,根本刷不了 ...

1,第一点是我搞错了,我将46硬体搞错观念到软件了,正常46xt硬体是16ce,46en是32ce(除去大头的蔽屏的46en成46xt)
2,我稍补充下你所谓无效的isp,那个isp只用在特定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第一点是我搞错了,我将46硬体搞错观念到软件了,正常46xt硬体是16ce,46en是32ce(除去大头的蔽屏的46e ...

哦?但是这个bin,是2246xt里面用作RDT的固件,本来就不是开卡使用用的ISP为何能在46en上开而且还是可以使用呢?我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
两个都刷过,体验上没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46en用2246xt开也是可以支持到32ce的,并且实际上就有支持32ce的BGA288的2246XT(就是个砍了dram控制器 ...

就是大头46XT嘛PIN脚和EN一样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B:
2246en用2246xt开也是可以支持到32ce的,并且实际上就有支持32ce的BGA288的2246XT(就是个砍了dram控制器 ...

不是砍了,是坏了

网友(2023-03-04):
想下载,没元子。哈哈哈。

网友(2024-03-12):
这个不是无缓存做RDT的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