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科剃须刀FS871,换个大点的电池。

楼主(2021-09-02):
2019年买的飞科剃须刀,刀还很锋利,就是电池不耐了,两天就要充。而且这个剃须刀有个很大的问题,不能插电使用。经常忘了充电,哪天就不能用了,最悲剧的还是刚剃完左边,右边还没开始就没电了。

打算拆开看看能不能换个电池。
开拆。

密封靠这第二层盖子,边缘有橡胶靠4颗螺丝压紧。

中间按钮的正反面,按钮处是软的,密封也很好。

电路板也有喷了三防漆。

2节1.2V锂电池串联,充满电应该是3V左右。
电池容量有点小了。

电池拆下来。打算在外面装个18650电池座供电,就算忘了充电,也只要换个电池就行了。

18650满电电压高了点,但这是我喜欢的,动力更猛了,剃一次胡须又能省下几分钟,意外之喜

涂点704,防水会没以前好,不能全身水洗了。

【30楼的方法很好,直接从充电口两根线接入锂电池,就不用钻孔了,防水性能会好些。】

完工。

改的简单了点,原来的电路板也只用到了按键部分,也不打算用原来的充电器充电了,电流很小太慢。以后没电就直接换电池了。可能有几个地方会不妥:电机耐压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4V;不知道原来电路欠压保护多少,不过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

网友A:
原装是镍氢电池吧,2.4V。
握把那里的手感太差了,每天要用的东西,还是买个新的或者换同样的镍氢比较好。

网友B:
弄成这个鬼样子还不如不弄算了,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
可 以换成两节铁锂并联到内部用原装充电器

网友:
同款剃须刀哦。看来我将来也要改造。其实外边带个电池盒挺好的。大老爷们也不在意这个。我原来的飞利浦剃须刀开关坏了,我在外边装了一个按压开关。用的就是微波炉的门开关。虽然丑,但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成这个鬼样子还不如不弄算了,买个新的算了。

还真是,本来好好的东西

楼主:
是太丑了些,但用着比以前舒服了,还好吧。

网友C:
破坏性维修不好,不如换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是镍氢电池吧,2.4V。
握把那里的手感太差了,每天要用的东西,还是买个新的或者换同样的镍氢比较好。 ...

查了下,确实是镍氢电池。装在同一平面,使用手感还行,异物感不大。

网友D:
估计楼主用不了多久又要改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坏性维修不好,不如换个电池

自己用的东西,没有讲究那么多了,用着比以前舒服就行,增加的优点比破坏出的缺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用不了多久又要改造了

胡说,再出问题我就直接买个新的了,怎么还会再改造呢。

网友:
买两节14500或18500不香吗

网友E:
自己喜欢就行,不必太渴求,

网友:
所以我都是买干电池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喜欢就行,不必太渴求,

哈哈,我也很赞同

网友:
有个三刀头想改成锂电,TYPE C口充电,一直没下手担心改了之后不能防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成这个鬼样子还不如不弄算了,买个新的算了。

看多了这类改,我发觉我智商都降低了

网友:
哈哈    脑洞大开   佩服

网友:
镍氢电池一定要差不多放完了再充电不然就有记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