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时间关机后不自动更新,换主板电池无效,换内存才解决

楼主(2021-09-02):
台式电脑主机,断电关机后,下次开机时间不能自动更新。以为是主板电池问题,于是换新。故障依旧。过了几天,顺手换了条新内存。旧的换下来不用,开机再试,系统时间能自动更新了。内存坏了能影响到系统时间不能自动更新,原理呢?各位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时间是上次关机的时间还是出厂的时间?

网友:
可能是旧内存错误或者什么原因导致cmos里数据丢失了,一开机时间初始化了吧。但要是说用旧内存时不能自动跟ntp服务器同步时间,而新内存可以那就有点神奇了

网友:
你手动设置时间,开机还丢那就是电池没电,如果换了电池,断电开机时间还在,那就排除了电池问题
有很多时候不能手动更新时间只是服务器繁忙、延迟过高、网络拥塞所致,过一段时间又可能正常,或者自己指定一个授时服务器

楼主:
上次关机是几点几分,下次再开机时,电脑显示的时间就是几点几分。虽然系统设置了自动同步更新时间,但没有用。手动去点击同步更新时间可以调整。
换过两个主板电池,解决不了问题。后来是拆掉旧内存,换别的内存上去。恢复正常了。真想不到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关机是几点几分,下次再开机时,电脑显示的时间就是几点几分。虽然系统设置了自动同步更新时间,但没有 ...

时间错乱经常见,关机停止计时倒是头一回听说,接触电脑26年了,这个应该属于玄学了

网友: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原来觉得头疼医脚是笑话,现在看来万物都有其联系啊

网友:
好奇那个换下来的内存究竟坏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