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飞行堡垒FX-Pro支持nvme硬盘成功,GL552VW魔改nvme教程

楼主(2021-09-02):
感谢坛友晒曭曮曯指出方案,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8362-1-1.html,我又实际操作一番并补充了一些细节,分享给大家。
起初已经发现pcie部分有走线但直觉认为需要bios,所以苦等bios结果偶然发现他没改bios也能行,于是操作。

飞行堡垒一代FX-PRO,板号GL552VW版本2.0,i5-6300HQ+960M4G,先看结果,正确识别nvme满血PCIE3.0x4,正确识别HDD设备和ODD光驱,魔改成功。

先看点位图,m2接口的pcie有四个通道,每个通道两对儿线一对发送一对接收;m2接口的sata只有两对线;所以m2接口的sata信号和pcie线9共用了,需要将下图红色区域四个去sata的电阻断开,再把四对pcie补全。
pcie每个通道需要两个电容两个电阻如下图,背面四个电阻有俩是做跳线用的

具体参数电阻为0欧姆0402;参考pcie3.0规范  电容为0402_220nf,

关于是否会影响hdd和odd设备,看GL552VW结构框图确定nvme用的是pcie9~12,点位信号也正好是9~12。而且框图本身就说支持nvme+HDD,实测确实不影响。

看下效果,魔改成功。

关于焊接,0402比较小最好是助焊剂+热风枪焊上一推 自动归位即可,注意高温胶布保护好m2座子别烧化了,注意主板背面塑料纸要取下来再焊。

网友:
动手的快乐是自己懂,佩服您。

网友A(2021-11-07):
同代6300+1063的fx60,也是GL552VW板,直接支持nvme。

楼主(2022-04-02):
继续更新,昨天刚买大华C900 plus固态发现不识别,但我的惠普ex900就能识别,找了下原理图发现不知是需要改几个差分通道,还有三个位置要改。
直接看图:

对比原理图,J4001连接器左侧几对差分线没啥说的,第一步就搞定了。
三个要修改的地方
pin69看他的引脚名称也说明了R4006需要移除
pin10 DAS/DSS全名Device Activity Signal / Disable Staggered Spinup,反正GL552VW上面就是个点灯信号 他说Pcie上拉那就R4003用10k上拉
pin50 reset信号,原理图说了pcie要焊R4004的0Ω电阻
两个不需要改的地方:
再往下pin54后面有个2N7002K,是唤醒信号,好像wake可以不要,故没焊。且我的2.0的主板它q4001的pin1对地二级体无穷,焊了也白焊。。。
再往下pin70 他图上说pcie模式下要把这个拉到板上32k时钟上,但我看了看大华硬盘焊盘70 72 74都是一个网络啊一张铜皮,练了搞不好会影响别的需要32k的设备,故没动

最后看结果

网友:
焊接的时候要注意 防静电!!

网友B(2022-11-10):
同款笔记本 现在用着好卡 楼主能帮忙操作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代6300+1063的fx60,也是GL552VW板,直接支持nvme。

怎么搞得 我和楼主同款电脑 不支持  请问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笔记本 现在用着好卡 楼主能帮忙操作一下吗

难搞,这本子sata固体完全能喂饱,如果卡的话看看cpu占用率吧,我这个本子最近cpu经常百分之百。6300HQ+16GB+nvme固态。  原厂给的是1t机械直接就很卡、原厂4G内存根本不够用也会卡、都解决了结果现在cpu经常满载又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搞,这本子sata固体完全能喂饱,如果卡的话看看cpu占用率吧,我这个本子最近cpu经常百分之百。6300HQ+1 ...

温十杀毒软件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十杀毒软件的锅?

也不好说,装系统试试。不过这4核4线最高2.9g的笔记本u确实不够看了,现在动不动都十多线程。。。

网友(2022-12-11):
这个真不是一般大神可以搞定的,太牛逼了。。。

网友(2023-04-04):
牛,我也是这款机,有空试试看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费心了 理论联系了实际

网友(2023-07-15):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SUSCLK 32k时钟 是pin68 不是70

网友:
解决pin68的问题,需要把R4021换到R4005上,就是正面m2座的左下角的0R电阻

网友:
Q4001(2N7002K)的1脚是栅极,接3VS_SSD1。原理图中用这个管子处理OD(PEWAKE#)上拉的问题,可以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