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5664LED音乐频谱显示器

楼主(2021-09-02):
一直喜欢音乐频谱,听音乐时看着频谱的同步跳跃,感觉心旷神怡,之前做过STC的音乐频谱,觉得还行,但速度还是有些慢,近来学做一个STM的音乐频谱,用了两张128*64高清LED全彩屏,有点奢侈,网上找来程序进行了加工,终于能够显示了,效果还不错,速度够快,做成128个点的,想做成两对称的却不成功,随便拍了一下视频,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wMjY2ODQyNA==.html

还做了镜像的程序,但合成不成功。请高人出手
单个文件不能大于6M,所以分为3个包,下载后需要改名为FFT_CUBE.zip.001,FFT_CUBE.zip.002,FFT_CUBE.zip.003再解压

网友A:
怎么感觉太边缘了不好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太边缘了不好看呢

分频点还需要处理

网友B:
128点数据,镜像
顺序写缓冲1;反序写缓冲2

或顺序写缓冲2;反序写缓冲1

网友:
这么大,不如直接上显示器了。。。

网友:
好大…其实我就是好奇,键盘的字符背光,能不能也改成这种,灯随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点数据,镜像
顺序写缓冲1;反序写缓冲2
void display(void)
{
        int16_t        i=0;
        uint8_t      x=0;
        uint8_t        y=0;
        uint8_t        temp = 0;

//====================================================

        for(i = 1; i < 129; i++)
        {
                temp = lBufMagArray[i]/prt;
                if(temp > 63) temp = 63;        // 限制显示范围

//                x = i;                                        //原像
                x = 128 - i;                //镜像
                y = 63 - temp;

        //------------------------------------------------
                GUI_VLine(x, y, 63, C1);                        //画频柱

                if(Fal_Post[i] > y) Fal_Post[i] = y;        // 更新频柱高度        //画下落的点
                else
                {
                        if(Fal_Post[i] > 62) Fal_Post[i] = 62;        // 这里限制一下
                        GUI_VLine(x, Fal_Post[i], Fal_Post[i], 0);
                        Fal_Post[i] ++ ;                                                // 频柱下降
                }
        //------------------------------------------------
//                UG_DrawPixel(x, y-1, C2);                        //画频点
//
//                if(Fal_Spot[i] > y-1)        Fal_Spot[i] = y-1;        // 更新频点高度
//                else
//                {
//                        if(Fal_Spot[i] > 62) Fal_Spot[i] = 62;        // 这里限制一下
//                        UG_DrawPixel(x, Fal_Spot[i], 0);
//                        Fal_Spot[i] ++;
//                }
        }
//====================================================

//====================================================

        for(i = 1; i < 129; i++)
        {
                temp = lBufMagArray[i]/prt;
                if(temp > 63) temp = 63;        // 限制显示范围

//                x = 127 + i;                //128 - 255
                x = i - 1;                //  0 - 127
                y = 63 - temp;

        //------------------------------------------------
                GUI_VLine(x, y, 63, C1);                        //画频柱

                if(Fal_Post[i] > y) Fal_Post[i] = y;        // 更新频柱高度        //画下落的点
                else
                {
                        if(Fal_Post[i] > 62) Fal_Post[i] = 62;        // 这里限制一下
                        GUI_VLine(x, Fal_Post[i], Fal_Post[i], 0);
                        Fal_Post[i] ++ ;                                                // 频柱下降
                }
        //------------------------------------------------
//                UG_DrawPixel(x, y-1, C2);                        //画频点
//
//                if(Fal_Spot[i] > y-1)        Fal_Spot[i] = y-1;        // 更新频点高度
//                else
//                {
//                        if(Fal_Spot[i] > 62) Fal_Spot[i] = 62;        // 这里限制一下
//                        UG_DrawPixel(x, Fal_Spot[i], 0);
//                        Fal_Spot[i] ++;
//                }
        }

        RGB_data(DisBUFF_R,DisBUFF_G,DisBUFF_B,40);
}

关键代码就是这些,但合起来不行,同时运行了,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for(i = 1; i < 129; i++)
        {
                temp = lBufMagArray[i]/prt;
                if(temp > 63) temp = 63;        // 限制显示范围

//                x = i;                                        //原像
                x = 128 - i;                //镜像
如果lBufMagArray是128个,        for(i = 1; i < 129; i++)   应该是        for(i = 0; i < 128; i++)
               x = i;                                        //原像

                x = 255- i;                //镜像

网友:
挺好的,屏幕是选哪种的?

网友:
挺好的东西,不错

楼主(2021-10-05):
做成64点的,效果不错,速度够快,128点做不出来,郁闷!!

网友:
STM没学 想模仿做一个  请教下这个接口定义是怎么的  全彩屏有 R1 G1 B1 R2 G2 B2  A B C  CLK  STR  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