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华马读卡器升级固件

楼主(2021-09-02):
缺少的两个限流电阻用10K的就可以,再补上一个电容,SPI随便找一个小容量的就行,固件网上就只有一个,搜索GL3224 固件升级就有

也不知道升级个啥,但是还是升级一下吧!~~~

网上说升级兼容性,3.0的没有SPI会识别慢,不带的我也没有试一试,反正升级固件之后识别挺快的,
读取写入倒是没有测试,手里的卡都说2.0速度的,测试也没有意义,我的卡4G容量,写入才7M每秒!~~~~~~~

网友A:
升级后有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有啥变化?

我是直接拆了加SPI的,不知道有啥变化
雷克沙的V30真是太偷懒了,我加了个LED真是太骚气了

网友B:
现在最新的固件是1536吗?

网友C:
问题是怎么拆?会不会破坏外壳?还能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的固件是1536吗?

就一个固件,网上能找到的,就是15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拆?会不会破坏外壳?还能装回去?

用热风枪中间均匀加热就行,拆下来很简单,装回去的时候塑料口打一点点热熔胶,就非常稳定了

网友:
请问电容要多大的?谢谢。你用的是什么spi?

网友C:
楼主,能从新上传一张清晰的相片吗?第一张图片看不是很清楚。看不清楚spi,在淘宝买了一个,大了一点,放不进去。还有电容要多大?怎么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从新上传一张清晰的相片吗?第一张图片看不是很清楚。看不清楚spi,在淘宝买了一个,大了一点,放 ...

稍等一下,我晚上回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稍等一下,我晚上回去的

按照你的方法,已经拆下来,就是上次买的spi大一点,放不进去,也不知道怎么摆放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方法,已经拆下来,就是上次买的spi大一点,放不进去,也不知道怎么摆放正确。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这个GD25Q512TCP丝印25Q512T GD25Q512 全新原装 512Kbit SOP8 64K,可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这个GD25Q512TCP丝印25Q512T GD25Q512 全新原装 512Kbit SOP8 64K,可以的吗?

原理图上说了,最小容量512k才可以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说了,最小容量512k才可以哦

怎么看芯片的数字?知道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说了,最小容量512k才可以哦

所以我要看看真实芯片的图片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从新上传一张清晰的相片吗?第一张图片看不是很清楚。看不清楚spi,在淘宝买了一个,大了一点,放 ...

原来我买的是2m,难怪大一点。第一次接触芯片,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C:
终于弄好,升级后对usb3.0识别好很多,但是做启动盘还是要等几秒才识别,兼容性不如2.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弄好,升级后对usb3.0识别好很多,但是做启动盘还是要等几秒才识别,兼容性不如2.0啊。 ...

这个GL3224,我买了一个阿卡西斯的,原厂固件是1206,升级固件之后是1532,然后再升级一下才是1536,
看固件包里面是有1209,1536这两个,不知道WIN11的上面有没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GL3224,我买了一个阿卡西斯的,原厂固件是1206,升级固件之后是1532,然后再升级一下才是1536,
看固 ...

华马读卡器插在小米路由器4的usb3.0无法识别。而绿巨能读卡器升级前也没有3.0的问题。估计是电路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