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宾馆里的收费充电器

楼主(2021-09-02):
在网上收破烂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共享充电器,相信很多人都见过

这玩意扫码充电,最早收费比买根数据线都贵,现在不知道什么价格了
二维码居然还好用。四位数的按钮应该是用来输入密码的

长按开关键可以充电五分钟,如果不嫌烦其实也能充满电

看参数还不错,不过不支持快充

拆开印有二维码的盒子(住宾馆看到这玩意的时候我就想拆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里面非常简单,几个开关、发光管还有两个芯片

大芯片是一个单片机,小芯片是一个开关管

反过来背面更简单,只要把负极短接起来就可以直接跳过控制系统给手机充电了

跳过这块电路板,正负极直接对接,于是就多了一个三头充电器

实测没虚标,10W一点问题都没有

推测原理是单片机内部预置一批密码,扫码缴费后发给你一个,通过后就可以充电,因为只有四位数,理论上密码不会很多,随便按也有可能接通

网友A:
这收费充电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四位密码锁,难不倒咱们数码之家的人,随便一搞就破解了,可以免费充电,下次出门不要忘了带上实用的小工具和电烙铁。

网友:
乾道快充,这类充电器网站上拆过好多了

网友B:
一直都纳闷这玩意是啥原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核心秘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收费充电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四位密码锁,难不倒咱们数码之家的人,随便一搞就破解了,可以免费充电,下次出 ...

用不着这么复杂,有螺丝刀加一点细铜线就解决问题。

网友C:
这种密码是固定的。只不过上一个扫码拿到密码的人,不可能把密码记到上面。你也可以扫码拿到密码,然后就是永远按密码。一次缴费,终身受用。

网友:
单片机可以DIY了

网友D:
住宾馆应急充电试过了,只能充一次5分钟。
到时间5分钟后,不能再次试用了,充电头拔出来断电半个小时再插进去,也不行。
不死心,跨天第二天退房前再试一次,还是不能应急充电。不知是什么机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住宾馆应急充电试过了,只能充一次5分钟。
到时间5分钟后,不能再次试用了,充电头拔出来断电半个小时再插 ...

我以前也用过一次,间隔2、3分钟就能使用5分钟

网友:
出门前,记得带一个充电头和充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用过一次,间隔2、3分钟就能使用5分钟

看来不同公司产品会有不同

我的那次真是无法薅羊毛了

网友F:
板子上有stc单片机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上有stc单片机哎

我不熟悉,这个单片机芯片我拆下来了,还能再利用吗?

网友:
以前用过,一阵疯狂乱按就通了,并且试了两个都是,估计单片机检查到频繁输入注定白嫖的,就接通了,免得下重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纳闷这玩意是啥原理

定密码或组密循环的电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住宾馆应急充电试过了,只能充一次5分钟。
到时间5分钟后,不能再次试用了,充电头拔出来断电半个小时再插 ...

这个简单,解锁一次可释放一次应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共享充电器配的电源一般质量不错,不虚标。

网友:
用到单片机了,技术上还是挺高大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密码是固定的。只不过上一个扫码拿到密码的人,不可能把密码记到上面。你也可以扫码拿到密码,然后就是 ...

以前看有人拆分析好像是,存一堆密码,用一次失效,循环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