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咸鱼·捡漏+修复一个固态(附修复思路)

楼主(2021-09-02):
前两天逛咸鱼,看到个m2口的2246en固态尸体,包邮40块,还行吧,看那个人发布,应该是个人自用的,拿下,今天到了,准备开整。
版型就是建兴的m2 的版型,很普通,但建兴的一般是东芝或者海力士,闪迪的很少很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原装(修好后看量产信息应该是二次开卡的)。

到手,上转接板,以我咸鱼捡漏经历来说,很多尸体上电直接可用的至少有1/3,插了半天,没有发现新硬件,看来要修一下了。

上万用表,测量电容,没有对地短路的,看来电源部分好的,上放大镜仔细看,没有明显烧毁器件,没有掉件。再次上电,摸了摸主控和ddr没有温度,看来是供电问题。

继续万用表带电测量,几路dcdc输入都是1.2V严重偏低,正常是3.3转1.2 3.3转1.8/1.5 ,1.2肯定不对,建兴板子一般有个保险芯片,一路电源摸过来,找到那个芯片,测量输入3.3,输出1.2,对了就是它了。

没有替换的同板子,找个个马牌的尸体,找了同pin器件拆下焊上,输出对地短路?再看了下马牌版型的设计,看来都是4pin保险芯片,但不是pin to pin的,不能直接替换。

算了,直接3.3直供吧,飞线。

飞好后测量,没有短路的,上电,出发现新硬件,修复完成。

看一下,应该是二次开卡的板子。

用的次数也不少了。

问了下卖家,这个盘是当移动硬盘用的。
建议大家,移动硬盘用固态,还是用好点的硬盘盒,这个明显就是电源波动导致保险芯片烧毁。
毕竟,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谢谢观看。
PS:刚才用放大镜仔细看了颗粒芯片,有一块边上有少量极小的锡珠,看来,这个板子是个人定做的,拆了原颗粒换的闪迪颗粒。

网友A:
电源得多差,把固态都给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得多差,把固态都给烧了。

M.2走主板供电的,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走主板供电的,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他这个是当移动硬盘的,电源是usb供过来的,你没见过usb供电接错接12V烧U盘的事情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是当移动硬盘的,电源是usb供过来的,你没见过usb供电接错接12V烧U盘的事情么? ...

那都是外接dc怼12v上了吧,usb供电怎么能接到12v上,我倒是见过模组线接错的把ssd烧了的情况

网友:
楼主好手艺,顶顶更健康!

网友:
一步一步查找,这样才是修理。工匠精神

网友:
拉倒吧,这么大的写入量,才128g,怎么可能是移动硬盘用的,才14个小时,10670写入量,128g写入了84变,满速300m写入大概5分钟,,换算一下正好7个小时,然后再看读取,这个盘完全是在不停地写入读取,而且插拔了990次,收不酸吗?

网友:
建兴的板子 都是拆32G的然后做大容量